孔标注字体显示问题

楼主(2023-09-01):
同样用的宋体,为什么第一个就没用字和横线干涉的问题?
后面两个完全没法看了,字体不换的情况,能不能解决?

楼主:
那么大神,能不能解释一下为啥两个文件显示效果不一样?

网友A(2023-10-13):
文档属性里,绘图标准里尺寸字体高度选“点”的那一栏,你再试试看,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档属性里,绘图标准里尺寸字体高度选“点”的那一栏,你再试试看,应该就解决了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属性里,绘图标准里尺寸字体高度选“点”的那一栏,你再试试看,应该就解决了

的确有效,此方法秒呀,不过隐藏的太深了,一般人真很难知道这个秘密;
请教一下另外一个问题,直径符号,圆滚滚的,能不能把这个默认符号替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有效,此方法秒呀,不过隐藏的太深了,一般人真很难知道这个秘密;
请教一下另外一个问题,直径符号 ...

这个暂时没有研究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