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项目,求各路大佬出谋划策

楼主(2023-09-01):
就是现在有个项目,

一个20米高的圆柱形油罐,直径不考虑,油罐中有一个圆形浮盘,浮盘外径等于油罐内径,浮盘无开孔。油罐底部注油时,浮盘会随之上升,直到顶点,且浮盘在上升下降过程中会无规律旋转。油罐底部有支撑柱,浮盘最低距离油罐底部为1.2米。

需要设计一个机构,在机构上安装若干传感器(传感器圆柱形,尺寸100*100mm)。油罐注油时候,需要传感器随机构上升,最高可达20米,不论油液面(相当于浮盘)停留在哪个位置,都要保证已经有油的空间,每米有一个传感器。注油和排油过程中会有很大的冲击力。求求各路神仙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定制个磁翻板液位计 带远传磁性开关 水油位计 防腐蚀,监控液位

网友B:
我不理解,不能直接安装到浮盘上吗?

网友(点评):
浮盘可以安装磁铁之类,,,,浮顶罐的常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个磁翻板液位计 带远传磁性开关 水油位计 防腐蚀,监控液位

重点不是要监控液位,每米都要有监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不能直接安装到浮盘上吗?

可以装浮盘上呀,就是要保证每米都能有传感器监测

网友C:
找做压力容器的,很简单,可以外挂透明液位计,材质一般高压用钢化玻璃,上面1米贴一个无接触液位传感器,还可以开观察窗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ó̩̩⌓ò̩̩).゜:;
沒看懂~~~~~~···.

简单说就是密封油罐需要安装传感器,保证高度上每米都要安装,但是油罐顶是可以下降的,所以需要活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做压力容器的,很简单,可以外挂透明液位计,材质一般高压用钢化玻璃,上面1米贴一个无接触液位传感器, ...

不是要测液位的,就是要测每米的密度,油罐内壁没有空间安装,那个圆形浮盘是完全和油罐接触的,没有缝隙,浮盘会升降

网友E:
软链悬挂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就是密封油罐需要安装传感器,保证高度上每米都要安装,但是油罐顶是可以下降的,所以需要活动安装 ...

(๑•̀ㅂ•́)و✧:;
油罐上每米安裝傳感器,
檢測目的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链悬挂传感器

接近20米的落差就怕软链绕线了,排油和进油都有很大的冲击力,您有什么好方式可以将软链收起来吗?就是一边下降的时候一边收,一边上升的时候一边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测液位的,就是要测每米的密度,油罐内壁没有空间安装,那个圆形浮盘是完全和油罐接触的,没有缝隙 ...

按照没有压力的情况,20米就是2bar,直接用铝管做外壁,浮盘周边带磁环,外壁挂感应器,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没有压力的情况,20米就是2bar,直接用铝管做外壁,浮盘周边带磁环,外壁挂感应器,完事

不是,大佬,就是如果里面油满了浮盘就是20米高,20米以下每米位置都要有一个传感器同时工作,一共要20个一起,并不是就顶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大佬,就是如果里面油满了浮盘就是20米高,20米以下每米位置都要有一个传感器同时工作,一共要20个 ...

桶内浮盘下面塞20个传感器,没个传感器有一根线和桶底下方连接,长度1-20米不等,在下方的固定端有自动收线功能,保证传感器的浮力大于收线的回收力,且20个传感器位置不干涉,齐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桶内浮盘下面塞20个传感器,没个传感器有一根线和桶底下方连接,长度1-20米不等,在下方的固定端有自动收 ...

主要是现在用啥收线装置呢?能给点思路吗大佬

网友E:
直接在外筒壁每隔1M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外筒壁每隔1M装一个

那个传感器只能在液体里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桶内浮盘下面塞20个传感器,没个传感器有一根线和桶底下方连接,长度1-20米不等,在下方的固定端有自动收 ...

如果还怕冲击,那就传感器的升降四周围起来一起升降,桶做到40米,下方20m留着传感器的护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桶内浮盘下面塞20个传感器,没个传感器有一根线和桶底下方连接,长度1-20米不等,在下方的固定端有自动收 ...

因为是油罐内部,用不了电气元件,自动收线可以用什么结构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用啥收线装置呢?能给点思路吗大佬

搜一搜看看拉线编码器,只要拉力大与回收力,还能精确给你距离,

网友F:
大概看明白了一点。
理一下思路:油罐每米安装一个传感器监控油位,但是圆形浮盘上升下降会对传感器有干涉?
我的建议就是在安装传感器的位置开孔并焊接一块长短合适的无缝管在油罐外面,传感器固定在无缝管内,这样注油时油会流入无缝管中,并且不会跟圆形浮盘产生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看明白了一点。
理一下思路:油罐每米安装一个传感器监控油位,但是圆形浮盘上升下降会对传感器有干涉 ...

是监测密度,不是液位,主要就是开不了孔,油罐本身不能动,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监测密度,不是液位,主要就是开不了孔,油罐本身不能动,唉

这也不是压力容器为什么不让开孔呢,再说你安装传感器也必须开孔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不是压力容器为什么不让开孔呢,再说你安装传感器也必须开孔安装吧?

客户不让开孔,没办法的事情,能开孔当然就好办了

网友:
内部装光线测距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装浮盘上呀,就是要保证每米都能有传感器监测

壁做厚一点,装侧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做厚一点,装侧壁

侧壁装不了,浮盘上下运动,和侧壁没有间隙

网友:
在复盘上伸两个桩腿,传感器安装到桩腿上,类似于平台升降系统那种

网友:
免费咨询已经差不多了,要谈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