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位齿轮的全齿高不变?

楼主(2023-09-01):
为什么变位齿轮的全齿高不变?不理解

网友A:
变位齿轮的齿外圆、齿根圆计算尺寸是跟着变位系数变化的。不是标准齿轮尺寸。所以全齿高不会变。

网友B:
为什么变位齿轮的全齿高不变?)——说一下要变的目的或原因

网友:
齿轮变位,只是随着分度圆齿厚变化而变化,全齿高不变。分度圆齿厚变化量是:±tan(20)*x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变位齿轮的全齿高不变?)——说一下要变的目的或原因

举个实例:两根轴,A轴上装了两个齿轮,齿数都是20,B轴上装了两个齿轮,一个齿数是60,另一个齿数61,两对齿轮要能正常啮合,这时候就需要变位了。满足特定的中心距,这是变位的一种用法。还有的时候为了刻意让齿形胖一些,敦实一些,也会用到变位。

网友:
变位齿轮是为了拼凑中心距,增加全齿高是为了增加重合度;这是两种不同的用法。目前新能源汽车为了重载和NVH,齿轮大都采用高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位齿轮的齿外圆、齿根圆计算尺寸是跟着变位系数变化的。不是标准齿轮尺寸。所以全齿高不会变。

记得在公式中有一个齿顶高变动系数,我也一直疑惑,齿顶高究竟有没有变呢?齿高不变啮合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