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吸住的瞬间,真空度是否变化?

楼主(2023-09-02):
用的真空发生器,吸住瞬间压力从0.8降到了0.3左右,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0.3—— -0.8?正常

网友:
压力不是得升高的么

网友:
运动了,漏气了

网友:
不升反降

网友A:
真空发生器开启,吸盘此时处于开放状态,排除管路限流、管道过长等因素,真空度不应该超过-10Kpa。
所以正常情况下,吸盘吸住物料的瞬间,不论是半泄露工况、密封工况,真空度都应该上升。
0.8、0.3单位未知,猜想数显表单位设置为Kpa,80Kpa对应-20Kpa,30Kpa对应-70Kpa,显然真空度是上升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0.8到0.3指的是什么啊?最好是说清楚,配个照片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开启,吸盘此时处于开放状态,排除管路限流、管道过长等因素,真空度不应该超过-10Kpa。
所以正 ...

回复的太专业了

网友:
你说的如果是绝对压力,那数值变小反而是真空度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