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18cm 需要采购一个泵

楼主(2023-09-02):
老师们 大哥们  小弟需要采购一个泵水的机器(冰袋制冷剂)   问问这的老板们有没有懂得或者做的
原来使用的灌装机太慢了  250ml一分钟大约能做40次   是淘宝那种常见的卧式灌装机
需求是500ml一次的话要求一分钟能打45次   250ml的一分钟要60次以上
机器大约从一米高的地方往上抽料
网上找的离心泵和柱塞泵也不太懂
老司机教教我

网友A:
没看懂,你是要单独找泵还是要找做灌装机的设备

网友(点评):
灌装机不是有个盛放液体的容器吗,泵越快能把容器装满越好呀。至于你说的单次容积和频率,这是对灌装机的要求吧,你不是在找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是要单独找泵还是要找做灌装机的设备

就是找一个定量泵  一次250ml时间一秒以内  的输送速度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我感觉柱塞泵达不到这个频率,你可以找找齿轮泵或者叶片泵

网友:
找淘宝问

网友:
自己算个大概,不仅仅是泵的选择,还有设备是否匹配,1分钟45次,就不算多余的动作,1秒钟要完成500ml,就是30L/min,等于1.8立方/h的流量,去找呗,比这大的就差不多了;
然后去问卖卧式灌装机的,是否合适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