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社友找到我问到有关磁性材料的问题,在此分享大家

楼主(2023-09-02):
永磁铁,分钕铁硼(磁力强,耐温最高220度),钐钴(磁力中等,耐温350度),铝镍钴(磁力低,容易充磁退磁,耐温550度)以及铁氧体。我们今天讲钕铁硼磁钢,也就是市面上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永磁体,也叫磁王,就是其磁力强的特性。
1,钕铁硼生产流程
钕铁硼分两种,一种烧结钕铁硼,一种是粘结钕铁硼,两种不同工艺,我们现在说的是市场上运用最多的,最广泛的烧结钕铁硼。
一,配料:钕铁硼永磁体它的主要原料有稀土金属钕29%-32.5%、金属元素铁63.95-68.65%、非金属元素硼1.1-1.2%、少量添加镝0.6-1.2%、 铌0.3-0.5% 、铝0.3-0.5%、铜0.05-  0.15%等元素。
二,熔炼:主要是按比例称量好的原材料进行铸片或铸锭,分别由大炉和小炉完成。
三,氢碎:利用稀土金属化合物吸氢特性,将钕铁硼合金放置于氢气环境下,氢气会沿着富钕相薄层进入合金,使其膨胀破损从而使薄片变成粗粉。
四,气流磨:原理类似于搅拌机,高压气流吹起粗粉,粉末在气流中互相碰撞变成细粉。
五,成型:将细分放在模具中压制成所需的形状。
六,等静压:工作原理为帕斯卡定力,陆续向物体释放压力将产品的密度逐渐变小达到预定要求。
七,剥油:是将静压过的产品包装拆掉做好等待烧结的准备工作。
八,烧结:将产品放入特定的烧结炉进行一系列烧结,小步骤可分为进炉,烧结,出炉,烧结盆平整,炉温校验,退磁,反烧等流程。最后方可得到毛坯产品。
九,机加工:毛坯材料按客户需求:磨床,线切割,切片,打孔,电镀,充磁,检测,包装,发货,具体需根据客户产品决定。
2,不同牌号的区别。
牌号,其实就是代表着钕铁硼磁钢的性能(牌号对应的性能国际上是有标准界定的)拿N35  N35M  N35H N35SH  N35UH N35EH N35AH 举例,普通牌号N35,N是代表钕铁硼,35,代表的是它的磁力基准,数字越大,代表性能越高,磁力越强。 后面不带字母代表基准工作耐温80度,超过这个温度就会破坏磁体晶体结构,从而产生退磁,所以选择材料时要根据产品的 工作坏境来决定。后面带字母的都有对应的温度,M=100°H=120° SH=150° UH=180° EH=200° AH=230°,对应的钕铁硼价格跟性能提升有关,尤其是温度的提升,价格的变化更大,举例:想通规格,N35 比N35M价格高10个点左右,但是N35提高性能(也就是磁力值)到N38 或者更高N40性能,价格提高大概6个点左右,具体价格还是得以工厂核价为准。因为磁铁提高温度主要靠金属铽,市场现在金属铽的价格是9910000元/吨。
3,镀层
镀层就简单了,一般用到的镀锌,彩锌,镀镍铜镍,镀树脂环氧,镀金等。市场上运用做多,镀锌,镀镍铜镍,和树脂环氧,镀层主要作用是防止磁铁裸露从而导致生锈氧化后影响产品质量导致退磁,所以用镀层来保护,尽量避免空气接触。镀锌是最常见的,镀镍比镀锌的防护效果更好,最好的是树脂环氧,但是不能杜绝磁铁的锈化,只能是缓解,同样价格也是镀锌——镀镍——镀树脂环氧,从低到高。
4,永磁体生产区域大概划分与特点
目前原材料供应主要来源于赣州的南方稀土,和包头那边的北方稀土。都由国家管控。钕铁硼磁铁的生产厂家,大多分布在赣州,包头,东莞,深圳,上海,宁波,杭州,北京,安徽等。具有代表特色的,赣州,和包头那边厂家,都主要生产毛坯,然后机加工给到外协加工,甚至直接售卖毛坯。东莞,深圳机加工比较多,外地购买毛坯,自己加工成型,做性能比较低的产品,价格低。上海贸易商比较多,宁波,杭州大小厂家多,基本购买原材料自己有配方生产毛坯,机加工一体,主打高端市场,高性能,高精度,高要求磁钢。北京,安徽生产厂家不多,有几家上市公司,产品做得也是非常不错但是因为公司体系,价格偏高。
最后每一家的配方生产出来的毛坯大致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但是有些厂家配方不同,同牌号,人家毛坯就能高于这个标准,这就是行内分的一个下限料和上限料的区别。所以价格自然也有点差别,下限料意思是刚好达到国家标准,上限料是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的最上限。

网友A:
大哥,看你文章说的磁体的磁性是充的吗?是怎么充的?
高温能退磁吗?还有什么方法退磁?
【我们买的小磁体(很小,估计5cm*5cm那种)吸到铁壁上,吸力很强,扣不下来】

网友(点评):
这种磁铁得有经验的人玩,不然很容易受伤。

网友(点评):
现在是小磁体吸到铁板上,螺丝刀都插不进去,取不下来。问一下有没有不损伤磁体磁性的情况下取下来

网友(点评):
磁体都是用电压进行充磁,高温达到磁钢的本身最高耐温的话就会退磁,但是退完过后要返回工厂充磁,才能用,而且二次充磁是只有原来磁力值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你这磁体估计是设计磁力值过高,建议降低性能,可以留联系

网友(点评):
磁铁充磁是用充磁机,用电压进行充磁,高温能退磁,但是退磁后内部会造成不可逆损坏,从而磁力无法回到之前那么高,具体如果你感兴趣咱们可以聊聊探讨下+我133194577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看你文章说的磁体的磁性是充的吗?是怎么充的?
高温能退磁吗?还有什么方法退磁?
【我们买的小磁 ...

横向推到铁板边缘再拿下来,磁铁的横向磁力比较小。N52的磁铁互相吸住横向推开一样可以分开。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也很吃力,N52市场应用还是很少哦,两个磁铁面积小吸在一起很难挪开

网友(点评):
磁体很小,也薄,可能就10~15mm后,手指扣不住

网友(点评):
我们用n52,6*6*3的,还有6*40*3的,确实比较难抠,我有一次扣了300多片互相吸在一起的,抠得手指很痛。偶尔抠几块还可以。

网友(点评):
还可以要求供应商添加垫片,使用的时候容易推,说实话N52市面上用的很少,想不想知道真实性能,我能帮你用设备测出来,哈哈哈

网友(点评):
磁铁性能一般测什么参数?测矫顽力,还是测磁能积或者表磁?用什么设备测?用高斯计测表磁的误差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