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减速机选型,关于加速转矩的疑惑

楼主(2023-09-03):
目前有个项目是使用伺服电机控制带动一个压块做挤压动作,最大负载力会去到300KG所以要配一个减速机
计算了一下发现匀速转矩和加速转矩相差几十倍,请问这参数正常吗?
下面给出计算过程

负载:400KG     水平使用
运行速度:0.1m/s
加速时间:0.1S
丝杆导程Pb:10mm(0.01m)
丝杆直径:32mm0.032m
丝杆质量3.1KG

计算过程:

计算结果:匀速转矩0.71NM,加速转矩51.5NM,相差七十多倍
选用750W伺服额定转矩2.39NM,瞬时转矩7.16NM
搭配一个10比的减速机,该减速机额定扭矩95NM
请问加速转矩能不能达到要求,是不是照我设想的加速转矩是伺服电机的瞬时最大转矩X减速比
=7.16X10=71.6NM

网友:
PN结?ID的电学特征好强

网友:
T=F总*PB/2PI *0.9=(400*9.8*0.1+400*1.11m/s2)*0.01/3.14*2*0.9=1.5n.m
T=(n.m)
  PB:为丝杆导程单位(M)
:机械传动效率0.9
F总=MG+Ma
a:加速度(m/s2)感觉扭矩有点小,要放大安全系数

网友:
首先,匀速转矩没有问题;加速转矩算的总惯量应该不止丝杆和负载的,还有减速机和电机本身的。另外,负载惯量由于有减速器了,应该要再除以100(传动比的平方)。
其次,你的角加速度的算法我没有看懂,我是用加速度除以丝杆的惯性半径(Pb/2𝜋)。

网友(点评):
意思是负载惯量在有减速机的情况下要把减速比算进去,实际负载惯量会小很多(小了100倍)?

网友:
750W伺服电机3000转每分钟配减速比10!满足不了0.1m/s

网友:
角加速度算得不对 应该是:2*pi*10/0.1;况且加速转矩这样算比较绕,一般先用F=m*a,再用丝杠的力扭矩公式, 这样算比较直接一点。

网友:
你负载惯量计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嗯,这里算错了,用的WIN10计算器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