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油O型圈上料的靠谱方式

楼主(2023-09-04):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带油O型圈的上料方式。我见过的基本都是振动盘上料,因为有油上料情况不理想,就在振动盘和O型圈接触的地方增加一层防滑网,但是上料情况也不太好,老是断料。这几天就在想,在可靠和低价的基础上有没有合适方式上料呢?还有就是有的O型圈会有一定量的变形。

楼主:
想的就是替代振动盘上料,如果带油的O型圈都能这样上料,那么其它的圆环状零件就差不多可以用这样的上料方式。没有的振动盘噪音是不是就小了不少也。

楼主:
方式一,圆筒离心的形式可以实现O型圈带油均匀出料,有型变的O型圈就不可以了,比加大O型圈不可以。
方式二,圆筒平扫的方式和圆筒离心的方式差不多。

网友A:
气动行业电磁阀密封圈O型圈基本用的挤压形变(挤出)方式,不知道算不算离心或者平扫,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上料方式吗?

网友:
O型圈有变形说明你的O型圈材料有问题,好的O型圈是弯曲后可以秒回弹的

网友(点评):
作为做设备的没办法左右客户的想法,客户那边就是用那种的,现在大部分是人工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行业电磁阀密封圈O型圈基本用的挤压形变(挤出)方式,不知道算不算离心或者平扫,效果很好。

https://video.weibo.com/show?fid=1034:b0ffbec94f41b1fd21e19b950c249df0

带油O型圈自动上料

带油O型圈自动上料

网友:
比较冷门没什么人跟帖

网友(点评):
是的,比较小众的厉害。

网友:
最近也在弄带油脂的O-Ring上料的结构,参考了一下油管上找到的视频
发不了链接,搜索ALPHACEMACHINE油管主 有几个类似的东西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看看,昨天去客户那里看了现场设备,什么方式的都有,真不愧是非标设备。

网友A:
有清晰解决视频(日本SMC电磁阀含油O型圈)自动供料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清晰解决视频(日本SMC电磁阀含油O型圈)自动供料结构。

大家慢慢琢磨吧,本想把日本的视频发给楼主看看的,但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迫切的需求,另外就是大家都想要免费的午餐。免费所以廉价。说明技术是廉价的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A:
大家慢慢琢磨吧,本想把日本的视频发给楼主看看的,但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迫切的需求,另外就是大家都想要 ...

请问下方便您可以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