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杆和PTFE材料过盈配合,过盈量多少?

楼主(2023-09-04):
加热PTFE材料,待材料软化后将不锈钢杆压入其中,主要受轴向拉力,过盈的具体尺寸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计算只是辅助,永远需要实践,试做两组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材料软化装配和过盈装配应该不是一回事哦,软化装配的摩擦力感觉要小一些。

网友:
1.根据轴向拉力来计算所需过盈量;
2.根据计算生产两个零件
3.按照你说的方法装配到一起;
4.测试一下最大能承受的轴向拉力;
5.能用or修改设计
鬼知道加热之后PTFE会咋样

网友(点评):
过盈量与摩擦力之间的计算关系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C:
任何规定都有前提。公差配合前提必须是刚性材料,也就是尺寸可以稳定的测量和控制。你这软化了还怎么谈公差呢,大尺寸都保证不了,还公差呢。你这种情况,不能靠过盈,要靠零件上的结构来保证拉力,比如,轴上加一个垂直的销子之类的结构来实现拉力,类似这样的结构。

网友(点评):
这样,软化后的材料冷却后,就和金属件之间互相嵌入了。这时候,你再用有限元分析非金属的变形和受力都可以了。硬压入配合的公差,在受力不大的情况下问题不大,在受力大和重要的场合还是要慎重吧

网友:
你这拉力多大的啊,力作用频次呢?环境温度呢,有无腐蚀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只是辅助,永远需要实践,试做两组不就知道了。

公司打样太麻烦了,所以说先确定一个大概的尺寸,然后再打样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规定都有前提。公差配合前提必须是刚性材料,也就是尺寸可以稳定的测量和控制。你这软化了还怎么谈公差 ...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后面是用结构来保证拉力的,轴的一端有、加工出一个凸台的样子,孔的那一端加工出一个凹台,类似于图片中的结构,主要是尺寸不知道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软化装配和过盈装配应该不是一回事哦,软化装配的摩擦力感觉要小一些。

我之前可能理解错了,这应该不是过盈装配

网友:
PTFE软化后在安装不就塑性变形了么。

网友:
做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