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标注,这种多个怎么做?

楼主(2023-09-04):
如图,这种老师们怎么做的?在Solidworks里面

网友:
有,工程图,注解,焊接符号

网友:
直接写字吧,用这种符号太多人看不懂了。

网友:
您有空研究研究告诉我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拐角那个圈是环绕工件周围焊接,字母K(实际是两个对称v)表示双面带钝角v形焊缝,两个△代表边长25的直角焊缝,右边那个鱼尾巴加数字表示焊接方法,中括号在技术要求有解释

网友A:
咋说呢,这种焊接符号确实很规范,但是在一般的厂子不太方便生产。我以前这样标注,车间师傅根本就不管的。后面有特殊焊接要求的一律用文字说明,他们就按照我的意思焊接了。

网友:
那个尾巴后面标文字,比如:6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说呢,这种焊接符号确实很规范,但是在一般的厂子不太方便生产。我以前这样标注,车间师傅根本就不管的。 ...

一般的情况是,你如果没样品,没人在旁边说明,焊工没空理这单。

网友:
双面开坡口、环焊缝,上面焊脚高25,那个尾巴后面标文字【1】:相同焊缝1条。

网友:
焊接符号里都有

楼主:
找到,位置。各位老师说明也和到位。拿的别厂家给的图纸,自己绘制遇到焊接符号不会标注

转至:

拐角那个圈是环绕工件周围焊接,字母K(实际是两个对称v)表示双面带钝角v形焊缝,两个△代表边长25的直角焊缝,右边那个鱼尾巴加数字表示焊接方法,中括号在技术要求有解释

中括号在技术要求有解释内  为一级焊缝要求,国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