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这个怎么计算

楼主(2023-09-04):
大家好,如题:

需要前后拉或推一个100kg的重物,没有轴承的时候拉力≥摩擦力即可移动。

那么现在在重物两边通过6个深沟球轴承固定,那么再拉这个100kg重物的时候需要多少拉力能拉动。

这个咋计算,有人懂吗,可以教教我吗,谢谢。

网友:
有没有轴承不都是拉力大于摩擦力才行吗

网友:
滑动摩擦改为滚动摩擦

网友A:
请问轴承怎么个固定重物,像图中这样固定重物吗。
你怎么会觉得轴承有能力固定了重物。

网友:
MA*0.12

网友B:
???????轴承是给你拿来干这个的??

网友C:
重力*6个轴承的滚动摩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轴承怎么个固定重物,像图中这样固定重物吗。
你怎么会觉得轴承有能力固定了重物。

边缘挖槽(像凹这个字一样),在槽地面打孔,车一根很小销子塞进去,然后安装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力*6个轴承的滚动摩擦系数

感谢,我再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是给你拿来干这个的??

设备需要设计一个可自动开关盖的顶盖,所以想到了在物体两边安装轴承,在滑轨上通过气缸拉动达到自动开关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再去研究一下

那你直接用气缸+直线导轨就好了,选重载型的直线导轨(直线导轨+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