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为什么截面选不到?

楼主(2023-09-05):
截了面 想在这个面上操作一下  结果还选不到这个面

有时想根据这个面   画几个线条    做几个尺寸约束   结果还选不到截面的边   只能和用红笔画的  最远处实体的边   才能尺寸约束

好像截面就是用来看看的   实际是想在这个面上操作一番!!

网友:
如果能投影到截面上可以转化实体引用的,截面可以是与你那个剖面平行的平面,新建或者选个特征面都可

网友:
截面不是实体,不能在上面操作。可以建个基准面,在基准面上操作

网友(点评):
不错我也是这样操作

网友:
新手办不到。老手随便整。

网友:
捕获栅格?

网友:
设置基准面,所有的软件应该都是这么做的吧,截面不是实体

网友A:
截面是啥意思?你要在这个平面上操作,设个基准面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是啥意思?你要在这个平面上操作,设个基准面不就行了

我以为 截面就是基准面。。。

网友B:
这种状态下的剖面仅仅只是便于你观察的一个方式,实际上你这个零件里面是没有这个面的,你要做任何操作,需要另外建一个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状态下的剖面仅仅只是便于你观察的一个方式,实际上你这个零件里面是没有这个面的,你要做任何操作,需 ...

行吧   真麻烦。。。。。。。

网友:
截面是用来看的,可不是让你直接拿来用的,想要用,在截面位置在新建基准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