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版权问题,公司不让用AutoCAD了

楼主(2023-09-05):
因为版权问题,公司不让用AutoCAD了,各位大神浩辰CAD和AutoCAD比怎么样,兼容吗?

网友:
你的笔记本还用进口的,哪产的,印度,越南?

网友(点评):
不愧是春哥

网友A:
正常的笔记本都能带动CAD吧?

网友(点评):
国产的都应该能带动,进口的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笔记本都能带动CAD吧?

对啊

网友:
如果安装盗版的CAD,然后再电脑设置里选禁止CAD软件联网。这样会有用吗

网友(点评):
有用是有用,但是人家搞突袭,来公司查你的电脑,你断网是没用的,小公司就随便搞,大公司(十人以上)还是买版权吧

网友:
以前用CAXA还挺好用

网友:
cad安装包大小都差不多,甚至国产的可能还会比cad大。带不动cad只能说明你该换电脑了

网友:
原版是兼容的,但是用了cad插件画的图会不兼容。我之前用的天河云插件就和浩辰不兼容。使用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就是快捷键不同,和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有差别。

网友:
啥笔记本啊连CAD都带不动?

网友(点评):
看来你没有认真看,人家用的是进口笔记本,不能老拿国产的垃圾来比,国产再垃圾,也是能带得动CAD的,可能是进口货水土不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国家电网电有问题,现在搞风电光电,都不太稳定

网友:
搞一台不联网的不行么?

网友:
caxa体积小,截面简洁,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没版权的软件只能在不上网的电脑用,上网的单独一个,只要没有内奸一般是查不到的

网友:
我一直在用CAXA,命令跟CAD基本都 是一样的,但是我很少用命令,习惯一直鼠标就操作完成了

网友:
CAXA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
caxa cad 还行

网友(2023-10-07):
有免费的吗,分享一下。自己用

网友(2024-09-25):
不如AOTOcad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