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耐磨塑料

楼主(2023-09-05):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配合设计一个工装车,产品较重(100KG/个),需要放到工装车上,工装车表面的板客户提出了用PEEK材质,耐磨和摩擦系数小,同时不会损害产品底面。

当时经验不足,没应用过这个材料,也没给时间细致确认,也只能和客户商定了下来。
回来后细化设计,发现这个材料板贵的程度超出了我想象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我了解到另外相对耐磨的塑料,还有尼龙PA6,价格就低廉很多。

请问外观方面,两个材料能明显区别出来么?  耐磨性上面,会差很多么?

网友A:
其实高分子聚乙烯能满足绝大多数的场合,用PEEK实在浪费。你这小车上的一个垫板而已用PEEK兼职就是暴殄天物

网友:
他奶奶的,平均56万一吨,高的七八十万一吨,真黑啊

网友(点评):
什么概念,就是钢铁四千左右一吨,铝两万左右一吨,铜七万左右一吨,锡二十二万左右一吨。它奶奶这个能卖五十多万一吨

网友:
估计客户也是个半吊子,百度下PEEK耐磨就提要求了。告诉他在这种使用环境下UHMWPE或者PA6用起来和PEEK差不多的,都满足要求,PEEK不好买货期久售后麻烦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高分子聚乙烯能满足绝大多数的场合,用PEEK实在浪费。你这小车上的一个垫板而已用PEEK兼职就是暴殄天物

是的啊。在定了项目价格后,客户提出的坑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用PA6或者PE板,或者差不多的,外观和PEEK板,能看出来明显区别么?

网友:
认真看还是看得出的,车间的这么边角料都是堆放的,偶尔用得上,老师傅一眼就看出来了。一个垫片用PEEK简直是有点浪费了,犯不着这样

网友:
这个材料是超级工程塑料,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冲击、阻燃、耐酸碱、耐水解、耐磨、耐疲劳、耐辐照、还有自润滑性在许多特殊领域可以替代金属,最早是用在航天领域的,能不贵吗!

网友:
PEEK可以做人工半月板,能不贵吗

网友:
摊牌吧,及时沟通客户及时止损,大不了这个项目不要了,以免产生法律纠纷

网友:
一般PEEK用在有臭氧,紫外线,制程工艺段用的,纯滑动,耐磨一般不用这玩意,还有聚四氟乙烯,这玩意也贵,找找高分子UPE,POM之类的,这个也耐磨便宜很多,最好还是和客户沟通,

网友B:
两件事,第一,这个不要仗着说分辨不出来就自行修改了材料,这个大概率是客户不懂,随便在网上搜了一下,所以就提出这个材料出来,这个你要跟他沟通,跟他说清楚原因,如果客户知道且明确要用的话,那就只能说摆明要坑你了,自己就自己衡量一下;第二件事,就是以后有什么不了解的,都不要随口答应,谈的话就说我回去看看能不能实现,明天再进行答复这样的,一般想着合作的话,不会因为这些就得罪客户的。

网友:
耐磨,是个概念。
POM也耐磨。关键在于不同的设计和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件事,第一,这个不要仗着说分辨不出来就自行修改了材料,这个大概率是客户不懂,随便在网上搜了一下,所 ...

是的是的。有时候总是想的不够多。
目前已经和合作方协商了,合同技术协议内,都把相应的材料要求删除了,客户临时提出的东西,他们也不敢承担,他们也说的很清楚,他们只是提议一下,最终按照供应商的来,反正是交钥匙工程。他们一开始提的越多,后面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