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龙输送量以及电机功率选择疑问求解

楼主(2023-09-05):
厂里一台蛟龙螺旋叶片外径300mm,内径108mm,螺距200mm,配45r/min电机转速,填充系数选0.45 粉类物料,物料密度520g/L(0.52吨/m³)
按我们厂里计算输送量:3.1415926(0.15²-0.054²)*0.2=0.0123m³ (1转输送量)。。。45*0.0123*60*0.52=17.3吨/小时
按照网上那个公式:47*0.3²*0.2*45*0.52*0.45=8.9吨/小时
差别相当于一个填充系数0.45上下.。 那到底哪个稍微准确点?
可能考虑到后面功率计算,特地来个填充系数,好让到时候功率算出来是基础的翻倍功率作为电机选用标准?????

网上查的

网上查的

网上查的

网上查的

楼主:
厂里计算的方式是满绞龙计算量,实际不可能绞龙都塞满运输吧,大概得乘个0.7 0.8 0.9的系数,结果接近现实些

网友:
根据输送物料,选择填充系数,才是实际输送量

网友(2023-12-27):
我也在找这个,刚找到的有个行业标准,你可以参考一下

JBT7679-2019 螺旋输送机.pdf

网友:
补一个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E6FTTpIhPtZGZzfsANcPg?pwd=23vu 提取码: 23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