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强度计算求助

楼主(2023-09-05):
最近正在做一个计算书,在花键强度计算这一节中参考的是GB/T 17855这个标准,实际的花键是用的DIN5480的标准。
想求助一下各位大佬两个问题:
1.这两个标准差距大不大,是否可以通用?
2.条件设置花键只有转矩没有弯矩,那两个方向的转矩的计算结果是否和一个方向的一致?或者说需要一个安全系数,经验值大概是多少?是否与转向变化频率有关?

网友:
应该是不通用的,你查下DIN5480的尺寸参数计算下。或者找软件计算下

网友A:
花键怎么会传递弯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怎么会传递弯矩

是承受不是传递  花键有可能会受到径向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承受不是传递  花键有可能会受到径向压力

【条件设置花键只有转矩没有弯矩,】
花键只传转矩,更不能承受弯矩,所以不会有弯矩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设置花键只有转矩没有弯矩,】
花键只传转矩,更不能承受弯矩,所以不会有弯矩选项。

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手册上是压轴力。
那么你知道正反转两种转矩都存在的话,系数应该怎么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