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长径比如何确定

楼主(2023-09-05):
求助,大佬们,现需要一根长3.5m的轴连接两个同步带轮,轴的直径多少能保证正常运行,带轮内孔直径是17mm,入行三个月,望各位大佬指导给小弟长点经验,万分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一根长轴分为两根,中间又加了联轴器和轴承支撑。

楼主:
目前用的直径30mm的,如果改成两根短的用联轴器连接效果会好吗

网友A:
这个应该给出对应扭矩要求吧

网友B:
这么长,材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给出对应扭矩要求吧

扭矩10牛米,按照机械设计手册算的最小直径是1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销售的滚珠丝杆是1比60,如果按你现在选的30外径肯定是不行的,会出现抖动 。可参考下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材料是关键

公司一般都用45钢

网友D:
不考虑形变,45号钢,按机械手册设计就够用,不放心可以加支撑结构,如在机动车的刹车连接处等都采用细长杆联动

网友E:
扭矩确定最小轴直径。不过楼主的轴太长了,加工是个问题,而且转动时,因为自重形变在旋转时还会产生离心力,速度越大形变越厉害。上层楼的前辈说的用联轴器,减少轴长和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形变,45号钢,按机械手册设计就够用,不放心可以加支撑结构,如在机动车的刹车连接处等都采用细长杆 ...

支撑结构没有合适的位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扭矩确定最小轴直径。不过楼主的轴太长了,加工是个问题,而且转动时,因为自重形变在旋转时还会产生离心力 ...

这样的话联轴器是不是应该选长一点的

网友:
扭成麻花

网友F:
两边带轮有同步要求吗?有的话,估计扭转变形较大,同步难实现。建议两边用两个伺服电机驱动,通过控制来实现同步。

网友:
为了协调美观吗?不是要根据工况、扭矩来的吗?

网友:
定制这种联轴器,之前做桁架经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矩10牛米,按照机械设计手册算的最小直径是12.6

选轴径需要计算好几个指标的,需要同时满足,跟转速、支撑方式、长度、安装方式和材料都有关系

网友:
|LitCUI发表于 09-05 15:34
这样的话联轴器是不是应该选长一点的

可以试试,我见过的最长轴是2米以内,链轮传动用(精度不高转速也低,估计5r/min),用了两个万向联轴器在两头。不想加联轴器就是结构上在轴中心加个支撑结构保证轴不变形(类似机床加工长轴使用的支撑,机床上的滚珠丝杠过长了也会使用支撑架,他那个支撑架是会移动跟着螺母)

网友:
这个长度,自重就让它弯啦

网友:
舍得这个成本,敢于冒这个风险,用两台伺服同步驱动两端不好么

网友:
还要个转速参数

网友:
30长3.5米自身就弯了, 再就是你两边都是同步轮是不是要齿同向?同向的话键槽就要有方向要求,这么长加工也是问题,建立用联轴器或者更奢侈一点,两个电机同步。

网友:
楼主学过材料力学吗?

网友:
这么长不分段?

楼主: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边带轮有同步要求吗?有的话,估计扭转变形较大,同步难实现。建议两边用两个伺服电机驱动,通过控制来实 ...

靠伺服同步真心不可取,哪怕绝对值的编码器。还是同步轴保证吧。被龙门双伺服走同步坑的不要不要的,尤其是调速度的时候,拍个急停,然后你坐蜡了,抗扭之类的完全可以通过结构强度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