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冲压产品问题

楼主(2023-09-05):
如图所示,怎么能够让这个线没有

网友A:
弄个缠绕膜试试

网友B:
涂油,覆膜可以试试

网友C:
一次拉深,还是连续拉深?

网友D:
R角做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缠绕膜试试

成型之前覆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油,覆膜可以试试

工件切成圆片前已经涂油,覆膜是不是就是不锈钢那种膜?

补充内容 (2023-9-6 15: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拉深,还是连续拉深?

一次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R角做大点

工件本身有r角要求,考虑先大r,再二次拉伸可能要好点,但是比较费工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型之前覆膜?

我们设备生产前,毛坯件都要涂石墨或者拉伸油,然后裹膜,再去冷挤压。不过产品不一样不见得适用,可以作为一个思路

网友(点评):
大佬,请教个问题,如果零件表面有镀层,再涂石墨或者拉伸油,然后裹膜,再去冷挤压,镀层会被破坏吗?

网友(点评):
镀层应该会被破坏,冷挤压产品表面应该是有细小的裂纹。我这边是做设备的,工艺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上个工作中产品装配过程中有这个问题,目前行业里还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先做冷成型,再电镀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设备生产前,毛坯件都要涂石墨或者拉伸油,然后裹膜,再去冷挤压。不过产品不一样不见得适用,可以作 ...

谢谢,改天试一下

网友:
这是拉伸模具问题,调小点压料力,凹模R角要光滑;如果所有产品都这样,那就要考虑模具的拉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