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散热的问题

楼主(2023-09-05):
我这里1是铸造铝合金外壳 2是电机,外面是水流,现在电机温度过高,因急着测试所以未氧化处理,现在拆出来表面都是白色的氧化铝,猜想可能由于表面自然氧化导致散热不行,请问下,我表面做阳极氧化发黑的话会降低散热性能吗。

网友A:
会降低,你这散热不行不是其表面自然氧化造成,最大的原因在于结构设计,如增加散热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降低,你这散热不行不是其表面自然氧化造成,最大的原因在于结构设计,如增加散热面积

以前有做过试样了,温度合格的,就开模具了,现在温度比以前高了30℃,铸造铝合金热导率90比试样210的低了很多,现在排除其他因素,实在不行就要换DMS1这个材料试试。

网友:
水冷吗?水流的流量和式样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加大水流量行不行

网友:
为什么用水降温?你确定不是加速让它氧化(高温+水)吗?用油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做过试样了,温度合格的,就开模具了,现在温度比以前高了30℃,铸造铝合金热导率90比试样210的低 ...

铸造铝合金也有导热率高的,你可以问问你们压铸厂商,好的可以达到180左右。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 我去问问

网友:
铝阳极氧化发黑反而会增加热辐射散热的能力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
竖中指呢

网友(点评):
额 不好意思,中间是转子,旁边是定子,简单画的,有冒犯多多谅解

网友:
说到底 还是你没有和试样的时候同意测试标准

网友B:
第一眼,看成画的个手竖中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看成画的个手竖中指了。。。。

猛地一眼我也是看成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