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接头?

楼主(2023-09-05):
如图,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接头的名称型号这些吗?或者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查阅或者购买渠道?

网友:
有点像液压扭矩扳手上用到的

网友A:
看着是个转接头,像是矿用K型接头卡套接头

网友(点评):
大佬,客户是一个高压管上用的,应该是一种液压快速接头,但是我找不到类似的,可能是进口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个转接头,像是矿用K型接头转卡套接头

对头

网友(点评):
一语双关了属于是,哈哈

网友:
快换接头的管接头

网友:
石油矿井里也有这种快换接头

网友(2023-10-18):
高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