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加密

楼主(2023-09-05):
发出此帖,仅对我一直沿用的加密文本做了部分调整,交换界面改成中文。我用此小程序加密文件,有两个用途:1.加密自己隐私的文档,包括图片视频等等。2,是在删除某文件时,先加密,再删除。这样即便恢复后,没有密码基本是打不开的。通常我设置密码有16位到20位,大小写字母以及数字,带空格,属于混合型密码。解压后里面的issd和bat文件均可以用记事本打开查看,原理很简单,若不知道如何调整代码,最好不要自己改动。不喜勿喷。

网友:
不喜,我喷死它,

网友:
请教,issd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issd是随意取的文件名,总之执行的所有代码对系统没有丝毫影响。

网友:
活的这么小心吗?累不累

网友(点评):
不是累不累,这些都是以前作为爱好留下来的。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
我喜欢、如果有那种限定打开次数的最好。现在白嫖的太多了。不给嘛,得罪人。给了TM的就被白嫖了。

网友(点评):
如果要限定打开次数,DOS代码是开放的,不现实。所以我另配置了一个密码文件,加密前先打开程序,密码就被替换了。谢谢你提的建议.

网友:
学学陈冠希,拍的照片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网友(点评):
呵呵,人总有自己隐私的,没人愿意全透明吧,至少我没那种境界,不值。

网友(点评):
呵呵,我还不能跟陈冠希相提并论,我说加密照片,只是说明能加密的文件种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如果有那种限定打开次数的最好。现在白嫖的太多了。不给嘛,得罪人。给了TM的就被白嫖了。

这种必须和特定的浏览软件捆绑在一起,不能copy。
阅后即焚。

网友(点评):
阅后即焚,只要加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还要不能copy,rename

网友(点评):
加一行:del/q %0,运行到这行代码,程序文件就消失了。

网友(点评):
文件要加壳,壳子去销毁这个文件,限定文件的打开次数,在有限时间内阅读有限次数,阅后即焚。不能copy;

网友:
阅后即焚,只要加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文件无法自己删除自己吧?这个del代码是谁来运行呢?

网友(点评):
你很执着,赞!所有代码包括del都是系统自带的cmd.exe来执行的,在system文件夹里。要自我删除,只要末段加一行del/q %0 >nul即可。有问题及时沟通。

网友(点评):
这么有价值的帖子,帮你顶顶,以飨同好

网友B:
用cmd来删除文件,这个逻辑没问题。

问题是,客户用某个浏览器打开某个格式的保密文件,阅读完了(或者定时到了)关闭。

你如何从这个关闭事件跳转去执行del指令呢?

网友(点评):
用浏览器打开加密文件,然后关闭过删除,cmd还解决不了。仅仅只是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md来删除文件,这个逻辑没问题。

问题是,客户用某个浏览器打开某个格式的保密文件,阅读完了(或者 ...

所以我说要自己做专有格式,专门的浏览器,相当于给文件加壳,壳子对文件的密集进行管理,例如密码,浏览时间次数限制,自动翻页,
删除后只剩下一个壳子。

网友(点评):
好主意!我会做尝试。

网友:
期待你成功的消息~

网友:
防不住相机,录屏的。

真的要防,就得特制的平板电脑,能防红外线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确是如此,能打开就防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