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构下降过程中,电机输出哪个方向的力

楼主(2023-09-06):
提升机构下降过程中,电机输出哪个方向的力,如果向上,岂不是强行反转?

网友:
1.力跟速度都是矢量,可以不同向。
2.牛顿定律,物体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状态
下降过程,如果加速,那么电机方向跟速度方向一致。
匀速过程,速度方向朝下,电机力的方向抵抗重力行成平衡。
下降减速过程,电机方向跟速度方向相反,电机力朝上,速度朝下。

网友:
向下时提供阻尼

网友:
电机本来就可以正反转,驱动电机前进和后退方向就是反的

网友:
一般就是电机运行在第四象限,当然如有涡轮蜗杆减速机及配重等时,还是工作在第三象限

网友A:
这个提升机构还得分很多种情况的吧,电动机直驱,应该像5楼说的运行,如果有离合器甚至可以电机不运行!

楼主:
就是说不管是电机直连还是连减速机。下降过程中它的输出运动。都是向下的。但是他受力的方向是上上。就好比。两个人一个人走得快一点一个人走得慢一点。走的快的那个推走的那个慢的那个。走的快的那个,那速度就会减慢下来。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升机构还得分很多种情况的吧,电动机直驱,应该像5楼说的运行,如果有离合器甚至可以电机不运行!

同意

网友:
电机带动,不是利用自重,自重不稳定,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