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螺丝的外力

楼主(2023-09-06):
大佬 们有没有谁研究过打螺丝的外力?

我们都知道用电批打螺钉的时候,需要按着才能打,要不然会电批会跳起来。 那么这个按的力到底多大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能保证打到规定的扭矩而不打滑就行了,具体多大的力跟扭矩   螺栓头  批头的构造  打螺丝的角度都有关系  简单画一个受力分析图就知道了   研究这玩意儿没啥意义

网友(点评):
咱就想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研究资料, 光靠自己脑瓜想,总觉得没啥结论。

网友:
和批头的磨损程度有关系,,,,,

网友(点评):
想来都是和垂直度相关的,但都是一些头脑风暴 ,并没有形成什么知识点吧。

网友:
弹簧的压力

网友:
建议你可以使用伺服电锁,下压力,整个锁付螺丝的过程狗屎有数据可以监控和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