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怎么自制一个推力可以达到250公斤的往复运动机构?

楼主(2023-09-06):
电机怎么选择?每秒行程最少5百毫米,运行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用气缸,一定要电机,那就用丝杆,上官网都有计算公式,要还看不懂建议别选了,直接让厂家给你算,你出钱当大爷就行

网友:
参考冲床

网友:
减速电机就可以,型号可以让供应商推荐下。

网友:
简单点就是丝杠或者曲柄机构,能实现的办法太多了,你没有给足够的限制条件啊,说明一下使用工况啊

网友A:
用丝杆和导轨的话,12Kw的伺服电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丝杆和导轨的话,12Kw的伺服电机就可以

额,有点离谱啊

网友:
首先,“250公斤的往复运动机构”,每秒行程最少5百毫米,

是水平,还是垂直?

网友:
要看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