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传动问题

楼主(2023-09-06):
如下图,原先用的膜片联轴器连接的,但是同心度不好调整,同心度调不好的话联轴器膜片容易损坏。外侧链轮是通过电机链条传动的,电机功率18KW。
考虑到膜片联轴器装配不好调整,更改为齿轮传动怎么样呢?工况的话是频繁正反装,电机输出到此处转速月180r/min。

网友A:
永磁联轴器,可以找我

网友:
看不到图呀,鼓齿对中要求没那么高,可以考虑下不

网友:
图片要上传别人才能看见。

网友:
永磁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磁联轴器,可以找我

永磁联轴器扭矩能达到多大呢?我这个应用有接近1000Nm了

楼主:
永磁联轴器扭矩能达到多大呢?我这个应用有接近1000Nm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链条联轴器,成品不香么

网友B:
还不如用联轴器,联轴器为什么同心度不好调节,自己不动脑子吗?设计上来保证啊,高度由一个加工面来定位,左右带座轴承你可以微调,本身联轴器可以允许一定的角度和同心度的偏差的,这种结构我都用过几十遍了,很成熟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永磁联轴器扭矩能达到多大呢?我这个应用有接近1000Nm了

几万牛米都行,能用在军用上。1000NM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联轴器,联轴器为什么同心度不好调节,自己不动脑子吗?设计上来保证啊,高度又一个加工面来定位, ...

谢谢,我也觉着联轴器好,框架焊接结构,公司也没有好的装配人员,全靠设计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