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铜线切割问题求助

楼主(2023-09-06):
如上图,楼主要切软铜线,两端焊接2个铜质转接头。
软铜线是300mm2,为了保证焊接可靠,要求两端的切割面平整且平行且与线的轴向垂直。
试过先用手磨机粗切,再用线切割精细切割,虽然线切割可以保证尺寸精准,切割面平整,但是线切割很难保证两个切割面平行,更别提与线的轴向垂直了。
请问论坛里面的大佬们,有没有好的方法建议,欢迎给小弟指点一二。
现在线切割的办法是用2半的无缝钢管箍紧,在两端再用水管抱箍卡紧进行的切割,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A:
两条线一起割,然后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线一起割,然后对接

大佬,好像我没太说明白还是咋,我是先要把线切割出来,再把线的两头分别跟两个转接头进行焊接。

网友B:
超声波说不定可行。

网友C:
外行瞎琢磨,感觉两方面:要么一次切平,要么切后再想办法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

激光以前准备测试,后来没找到合适的厂家,如果可以的话,我感觉还是可行的,有没有激光切割的厂家推荐呀,大佬!
我认识的做激光切割的,基本都是配电柜厂家切割钣金用,那个功率都很大,会直接化掉,就是担心化掉不行,找水刀切过,感觉效果跟线割差不多,不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说不定可行。

超声波可行,问了配合的超声波厂家,我这用的线束截面积太大,需要的能量太高,普通的换能器无法满足超声波焊接的要求,可能找到大功率定制的可行,不过需要做配合设备和工装,这都是小事,最主要安监和环保的隔得太近,超声波属于能量的一种,当它能量达到一定程度,需要每年做有害因素监测,现场安装在线检测报警设备,一堆杂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行瞎琢磨,感觉两方面:要么一次切平,要么切后再想办法整平。

没毛病呀!大佬~
以前用的就是先切后平,现在就是想有没有一次切平的办法推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行瞎琢磨,感觉两方面:要么一次切平,要么切后再想办法整平。

大佬,直接1次切平有没有好办法推荐呀!先谢谢大佬的分享与指点

网友(2023-11-25):
软铜线是300mm2

lz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做个简单的工装,用两个气动卡盘夹住中间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