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铜线与转接头焊接的求助帖

楼主(2023-09-06):
楼主要将300mm2的软铜线跟铜质转接头进行焊接,要求焊接面电阻<50uΩ,额定电流下温升<30℃,拉脱力为20000N。
请问论坛的大拿们有没有好的焊接方法和厂家推荐!谢谢~
楼主试过了中频焊、激光焊、锡焊、银钎焊效果都不太理想,不明白是工艺的问题,还是厂家的问题。
起初焊的外观太差,后来外观好了,性能还是跟不上,本来想用摩擦焊,但是听说摩擦焊没法焊软质和硬质的连接。
楼主深圳的,有没有深圳及附近的厂家,看到觉得可以搞定的,可以联系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锡焊达不到过流的要求,加上锡的熔点低,氧化物不导电,不给用啊

网友(点评):
胶粘不导电,不行的哟~

网友A:
(ง •̀_•́)ง:;超声波焊,
试试

网友B:
只有钎焊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超声波焊,
试试

超声波焊接我有用过焊PP料,用它来焊铜料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呀!PP料的换能器都比较大了,焊铜料的我找找厂家看看,有没有推荐的厂家呀!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钎焊能成功

现在主要用的方式也是钎焊,其实是银钎焊,但是强度和过流很容易不符合要求,就是没有一致性,不满足批量的条件,不知道是工艺控制的问题,还是本身焊接方式要求太高了。

网友C:
可以用高频钎焊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高频钎焊工艺

大哥,之前试过中频焊接,对于工艺要求有点高,功率调大以后,大概7秒左右就化了,功率调小了的话,快40秒才软化,后来着急就没有继续试了,大佬有没有做过类似产品的中高频厂家推荐呀!
谢谢谢谢谢谢先谢谢

网友:
你试了这么多方式,建议大致把电阻、温升、拉脱力等哪些指标对应哪种焊接方式不能满足要求稍微一列。
方便大家学习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超声波焊,
试试

超声波焊接最新进度汇报:厂家说超声波焊接是电焊技术,不适合大截面焊接,即使换市面上最大功率的换能器,焊接效果可能也不好。
emo 1 min ~
超声波焊接估计是要宣告为失败路线了!

网友D:
300方确实有点大了。如果超声波功率够,是最佳方案。

超声波专门搞铜铝的。

网友D:
深圳的哪家公司?

楼主:
楼主把现有测试的优缺点和结果汇总,如下图所示,文件见附件,有需要的大佬可以下载,提提意见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圳的哪家公司?

超声波焊接是东莞杰冠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方确实有点大了。如果超声波功率够,是最佳方案。

超声波专门搞铜铝的。

大佬你那里有这个设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焊接是东莞杰冠

这公司怎么排的上号?我问lz是哪家公司

网友:
东莞的事情,要问问@尹志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声波焊接最新进度汇报:厂家说超声波焊接是电焊技术,不适合大截面焊接,即使换市面上最大功率的换能器 ...

(⊙ˍ⊙)
一定要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ˍ⊙)
一定要焊接!?

超声波是连切带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ˍ⊙)
一定要焊接!?

或者大佬有其他建议和意见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把现有测试的优缺点和结果汇总,如下图所示,文件见附件,有需要的大佬可以下载,提提意见和建议!

 ...

你的拉力要求较高,还是努力改善钎焊的工艺吧,主要调节频率和功率,还有焊剂

网友B:
还有你的额定电流下温升<30℃这指标有问题,正常光线段就应该远超这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是连切带焊

可以连切带焊吗?大佬在哪里,可以过去交流学习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拉力要求较高,还是努力改善钎焊的工艺吧,主要调节频率和功率,还有焊剂

大佬,钎焊的工艺可以调功率和频率吗?
现在焊剂用的是银焊料,里面含有钯,据说是很贵,但是就目前效果来看,只能算一般~
焊接的工艺,现在是把焊件+焊料在模具内组装好,然后放入真空炉抽真空,再加热至一千多度,使焊料熔化,焊件软化,达到焊料连接焊件的目的。
大佬帮忙看看这个工艺有问题吗?我感觉按这个情况,拉力很难达到,实测也是较差。

网友(点评):
加热是中频还是高频,时间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额定电流下温升<30℃这指标有问题,正常光线段就应该远超这指标

这个指标是特殊行业的要求,是标准要求,正常线段是远远低于这一温升,实际上焊接点往往为薄弱点,重点考察焊接点在额定电流下的温升即可。

网友(点评):
一般导线的温升指标就远超过30度啊

网友E:
钎焊是可以的,使用银铜焊料,注意手法控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钎焊的工艺可以调功率和频率吗?
现在焊剂用的是银焊料,里面含有钯,据说是很贵,但是就目前效果 ...

中频,功率调大以后,大概7秒左右就化了,功率调小了的话,快40秒才软化,后来着急就没有继续试了,大佬提提意见和建议

网友(点评):
那是不是调节太粗了

网友(点评):
有可能!我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可能工艺控制要求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钎焊是可以的,使用银铜焊料,注意手法控制~

大佬说得手法我觉得很对,具体是怎么控制呢?压力?工装?还是说工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说得手法我觉得很对,具体是怎么控制呢?压力?工装?还是说工艺?

你这要求挺高的,有电阻要求,还有温升限制,拉脱力要求,只能慢慢验证工艺。肯定是工装了,这么高的要求,你让人手工焊啊,那不良率必然高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要求挺高的,有电阻要求,还有温升限制,拉脱力要求,只能慢慢验证工艺。肯定是工装了,这么高的要求 ...

同意,有没有焊接厂和技术推荐呀,大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意,有没有焊接厂和技术推荐呀,大佬

这些都是非标的,你搜广东或者江苏的厂家 ,去联系。
知行合一,知道信息的方向,后面就是行动了。没有现成的,别人给的不一定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是非标的,你搜广东或者江苏的厂家 ,去联系。
知行合一,知道信息的方向,后面就是行动了。没有 ...

好的,谢谢大佬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F:
我们可以试试,这边应该不是问题。你的微信是多少,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可以试试,这边应该不是问题。你的微信是多少,我加你。

我加您好友了,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您好友了,大佬

楼主,还是不能留言,你加我吧,一六六 &二一 一  久@伍 一 一 八

网友(点评):
加不了您啊,加我:jinglingdem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