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06):
假设客户来图轴尺寸30,公差为+0/-0.3,按我们之前的习惯转图的时候会把尺寸转为29.85±0.15。
现在的问题是:客户想把尺寸尽量控制在公差的下限(-0.15/-0.3),有同事说我们标注的29.85±0.15容易造成超差。
从加工的角度来说,这两种标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吗?
补充一下:客户要求是尽量按公差下限,就是说只要在0/-0.3范围内都是合格的,只是想弄清楚两种标注方式有什么不同,还有30  0/-0.3这个尺寸只是我随便举得例子 ,大家不用考虑精度,

网友A:
批量加工考虑刀具磨损轴实际尺寸会增大,一般加工都会按29.7调机加工,相对而言两种标注就相差不大。

网友B:
后面不对吧,应该是【29.775±0.075】吧
客户尺寸是方便他们设计,你们的尺寸是方便加工,但是你们的公差在客户公差范围内就没有问题

网友:
倒是听过上下限的标注方法和正负值的标注方法有不一致,了解的可以讲讲么比如

网友C:
正常轴加工会取上限,怕加工细了报废,第一次听说取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加工考虑刀具磨损轴实际尺寸会增大,一般加工都会按29.7调机加工,相对而言两种标注就相差不大。

直接调到极限 会不会超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不对吧,应该是【29.775±0.075】吧
客户尺寸是方便他们设计,你们的尺寸是方便加工,但是你们的公差 ...

客户只是说尽量控制在下限,
我也是认为客户的方便设计,我们的方便加工,不会造成什么不同结果  但同事坚持要按客户的方式标注,我想是不是有什么我不了解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轴加工会取上限,怕加工细了报废,第一次听说取下限。

为了好装配

网友:
加工打样上几件先看一下效果

网友:
没啥大问题。这根轴-0.3的公差,那就不是精度配合尺寸,应该是能装配就行,一般情况就是中下极限加工不太会出差错。像你转换成29.85±0.15,我觉得给人理解上会有偏差。

网友:
客户图纸要求负公差,你们擅自更改图纸按照自己所谓习惯改成对称公差?严格来说正公差就是不合格品。如果装配出现问题,一切后果需要你们承担。

网友:
前者是为了设计方便,负公差配合,别人看到图纸也知道是间隙配合,懂当初设计师的设计思路,很多公司设计图纸跟工艺图纸都不一样的

网友D:
算过程能力的时候,就会有区别了

网友:
有装配要求才要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过程能力的时候,就会有区别了

有道理 谢谢 最近公司正在培训这方面

网友:
设计的问题,你只需要按图加工,只能说设计水平太差,需要什么样的公差带就自己标注好,加工商只需要按图加工

网友E:
公差出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装配,也就是说你没有另一个件的相配合的尺寸公差,你在这里单独讨论一个公差值感觉怪怪的!所以说你改的和你同事说的都是对的,也可以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差出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装配,也就是说你没有另一个件的相配合的尺寸公差,你在这里单独讨论一个公差值感 ...

但是从数字上来说 我们两个的尺寸是一样呀,只要是装配的同一个东西,装配效果应该是一样吧。
假如装配一个30   +0.3/0的孔,那按我的公差和同事的公差来说  效果应该一样吧。

网友(点评):
这个公差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你理解的概率偏差,另一个叫做极限偏差,我们一般是按概率偏差来设计公差的,一般加工件最终尺寸不是离散分布,而是正太分布,所以按你的理解30 0/-0.3和29.85 +/10.15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但是按极限偏差去设计公差的就会不一样,这个要看设计的人是怎么考虑公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从数字上来说 我们两个的尺寸是一样呀,只要是装配的同一个东西,装配效果应该是一样吧。
假如装配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