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维

楼主(2023-09-06):
没看懂三维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截图吗,这么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文件上传就会压缩一来一会正常;放大看尺寸和描述都可以看清,问题不大

网友:
这得加钱

网友:
尺寸齐全,可以画出来。这得加钱

网友:
这个……得加钱

网友:
F-F处我是没看懂,是一个台阶加一个筋,然后在台阶上铣两个槽吗?

网友A:
三维已有

网友(点评):
老伙计你牛到大家了

网友(点评):
拉伸,切除,旋转,阵列。 看懂图,没难度。

网友(点评):
我估计了一下,以我两年的画图功底也可以搞出来不难,难能可贵的是你付出了行动做出来,我也对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有大佬看出这个是否100%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维已有

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