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导轨定位

楼主(2023-09-06):
各位大佬,关于直线导轨定位想请教下:1、使用销定位导轨基准面

2、安装板上机加出定位面
3、平面直接安装
目前我遇到的这几种,主要是在考虑导轨安装螺丝孔和定位的加工误差,跟各位取取经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安装板上机加出定位面,单边靠齐。注意清角

楼主:
谢谢,看到好多设备用销的,自己也倾向机加基准

网友A:
长距离的直线导轨 机加工定位面和销轴;短距离的机加工定位面

网友:
销除定位外可兼做滑块的硬限位

网友(点评):
销钉孔不可作为限位用,如果一旦撞机,以后精度都不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距离的直线导轨 机加工定位面和销轴;短距离的机加工定位面

谢谢,确实还要考虑导轨的长短采用何种定位方式

网友:
靠边的精度要高一些:
单侧靠边,另一侧是用顶块顶上去的,所以导轨是直溜的,顶块和锁导轨的螺丝双重保证;
用销钉的情况导轨直不直溜完全靠锁的螺丝来确定,机床震动,螺丝松动了,导轨可能成S型;

也就是说:
单边靠的一般是机床用的多,因为要保证精度和导轨刚性,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我们做过一米七多的面,平行度和垂直度我忘了,好像都在2丝以内,平面度我记得是一丝以内的,那个焊接的底座,我研发经理说是五万多,那是18年的事;
销钉靠的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用,

网友:
要看装配要求了

网友:
具体看使用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