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子滑动间隙

楼主(2023-09-06):
这种常见的结构,孔直径8,板厚6,用销轴连接形成转动副,槽宽比中间的板厚大0.1,
干摩擦,速度和载荷都不大,手动操作的,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他好的方式?

网友:
转板多重看不出?时间长会有问题

网友:
手动操作肯定可以啊,干摩擦没问题,如果不能滴油最多就是摩擦力大了点,但是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越磨越光越省力

网友:
没问题的,你的速度和载荷都不大,参考气缸底座,板表面处理一下,轴表面增加镀层,完全可以适用

网友:
这种结果以前用电机驱动回转结构没问题,当然载荷不算大。速度相比手动快了几百倍。怕摩擦你就中间两端装垫片。

网友A:
看你使用频率 还有负载
如果像悬臂量 产生夹角 就容易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使用频率 还有负载
如果像悬臂量 产生夹角 就容易憋住

我这个是四杆机构,运动范围很小的,力也就是几十公斤

网友:
具体看工况还有你想要的效果,标准是能用,这样没问题,想好用,持续的用就做好滑动磨擦设计

网友:
重载可以考虑用台阶轴套,轴套选择锡青铜的,这样摩擦系数会减小,也不会生锈卡死

网友(点评):
轻载就是多吃一碗饭的事儿了

网友:
这么薄的板,负载应该没多大,
现在问题就是看使用频率怎么样,如果频率不高,偶尔用,那就没多大问题;
如果比较频繁,而且对精度有要求,那就想办法加个轴承;

楼主:
|萌萌哒机械人发表于 09-06 17:06没问题的,你的速度和载荷都不大,参考气缸底座,板表面处理一下,轴表面增加镀层,完全可以适用
板用什么处理?

网友:
要求不高,结构越简单越好。

网友:
没问题,时不常的润滑一下。

网友:
手动转问题不大的

网友:
电镀就行了

网友:
两个零件表面怎么处理?发黑?喷漆?遇到过供应商表面喷漆后,涂层太厚没法用的,最好是加个套,间隙再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