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送带速度及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3-09-06):
请问一下输送带的速度是怎么定的?今天接到一个输送带设计的项目,已知条件是输送物料的重量是5kg,输送带的长度是15米,滚筒的直径我选了50mm的。设备的出料速度大概还是35秒出1件。如果要定输送带的速度还需要哪些条件吗?

网友:
输送带长度除出料时间就是线速度,知道滚筒的直径就可以得出转速。物体的质量已知,就看摩擦系数了,功率和扭矩就跟着出来了。看看传动效率和工况系数,电机就定了。

网友:
速度是根据产能定呀,一天你要生产多少产品,每个产品之间的间距,然后你看看,大概需要行走的时间,从你输送带上经过的数量。速度有了,你就可以进行电机减速机的选型或者伺服电机的选型。

网友:
速度客户生产要求

网友:
时间有了35s,产品长度L是多少?在这时间内走出一个产品距离速度不就算出来了。

网友:
根据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