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导轨校核

楼主(2023-09-06):
如题,老板让设计一款导轨,导轨长度840mm,滑块长80mm,导轨安装到框架上,左右各装一处导轨,最大承重800KG。导轨和滑块间有滚珠滑动。滑块固定在机架上。滑块尺寸和导轨尺寸见图,材料用7075。下面是自己做的强度和刚度校核,不知是否正确。还有各就是滚珠间接触应力的校核,不知是否正确。还是不够有遗漏和不合理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购买直线导轨不香吗?

网友B:
有算的时间不如买一款,等你算完都装上跑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算的时间不如买一款,等你算完都装上跑起来了

顺便说一句,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网友C:
800kg用铝块。。。。不考虑精度吗?

网友:
直线度是多少 挠度是多少

网友:
理论,和实践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购买直线导轨不香吗?

哎 各种原因吧 老板不同意能买肯定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kg用铝块。。。。不考虑精度吗?

精度没有直线导轨要求那么高。之前没怎么接触过航空铝 不知道实际做出来啥样

网友:
有标准的卖

网友:
用你已知的参数对比品牌的样本

网友D:
导轨跟滑块之间用滚珠,这是点接触,对于铝合金来说硬度不够,刚开始还好,当你运行一段时间后,你这个导轨可能都不能再跑了。跟老板说明有这样的风险,还是要上,就试试咯,做好一段时间回来报个到。

网友:
这个设计极大可能是会失败,强度校核不光是抗拉抗压抗弯抗扭,还有接触强度,疲劳强度

网友:
寿命计算,润滑处理等,真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不然无用功

网友E:
人家导轨表面都是淬火增加硬度的,你用7075你怎么搞,考虑过吗?你是技术还是老板是技术,他说的如果是错误的你不会怼他吗,这种公司还干个屁,我们公司技术问题,老板从来都不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轨跟滑块之间用滚珠,这是点接触,对于铝合金来说硬度不够,刚开始还好,当你运行一段时间后,你这个导轨 ...

好的,感谢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导轨表面都是淬火增加硬度的,你用7075你怎么搞,考虑过吗?你是技术还是老板是技术,他说的如果是错误 ...

哈哈老哥说怼。

网友:
我说得怼啊,我就是这么干的,我在那家公司技术都是我说了算,经理也得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