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结构有区别吗?

楼主(2023-09-06):
这两种结构有区别吗?一个轴承挡环结构 两种结构有区别吗?.png
就是应用在下面这种汽车转向节的结构

网友A:
感觉第二种好,第一种调心滚子轴承,内圈没有完全接触,受力不均。

网友:
|huangsiwen发表于 09-06 21:56感觉第二种好,第一种调心滚子轴承,内圈没有完全接触,受力不均。
轴承是一样的

网友:
对轴承一样。但是第二个加了个轴环,第一个应该是没有。轴肩处开了退刀槽,实际与轴承接触面小。第二个相当于增加了接触面,避免了应力集中出现。

网友(点评):
哪看出来这么多区别???

网友:
看着就是倒圆角的大小的区别?第一个倒圆角太大了?

网友B:
从制造工艺看,截面矩形的定位环更好,不容易发生变形。

网友:
矩形截面的定位环和梯形截面的定位环,第一种会不会接触面更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二种好,第一种调心滚子轴承,内圈没有完全接触,受力不均。

都不审题看图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制造工艺看,截面矩形的定位环更好,不容易发生变形。

第一种稳定,第二种省成本

网友:
具体看应用的场合

网友:
第二种适用台肩和圆角不标准处的紧固,对加工件的要求不高

网友:
第一种没用调用,虽然与轴承接触面大了,但是挡圈左侧是空的,还是矩形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