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智能仓储货架一些疑问,求大佬们解答

楼主(2023-09-06):
比如货架上有100个柜子,是怎么让搬运机械手/堆垛机知道这100个柜子里哪些柜子里有物料,哪些没有,是这100个柜子都装了到料感应器?加了视觉?堆垛机上加了传感器?还是其他方法,求指教

网友:
首先柜子是空的。然后你装什么进去,拿多少出来,你是有记录的。

网友:
图片不能粘贴,必须上传别人才能看见。

网友:
办法很多啊:
1.最常用的手法是记忆,机械手往里面放的时候就记住这个坐标位置;
2.用相机,但是这个理论上,实际上我没见过;
3.每个仓都安装一个传感器,感应物料的有无,这种物料少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但是一多,那用的传感器就多了,电控需要的点位也多;

网友:
箱子上贴二维码(或者FRID)  做到唯一,每次装入,拿出都有记录,物流仓库是机器人上有相机,货架上有二维码

网友A:
1、自动仓库存取货方式
A:物品存放在货箱中,货箱存放在一个库位中;
B:机器人到对应库位搬运货箱到拣货平台,或从拣货平台搬运货箱到库位。
2、自动仓库出货入货的条件
A:只有仓库用户和仓库的电脑才能操作自动仓库,管理员需使用仓库的电脑才能操作;考虑安全原因,控制电脑必在设备旁,所以只有仓库的电脑才能控制,其它电脑不能控制;
B:仓库用户必须接收到出入货单据,才能操控自动仓出入货;
C:其它情况如,自动仓库盘点、维修,需要即时申请才能操控自仓库;使用时申请权限,管理员通过后,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或者使用次数。
3、自动仓库出货
A:选择出要出货单据,系统自动合计所有要出货单据的物料数量,区分存储在自动仓库内外的物料;
B:同物料系统优先匹配数量少的货箱出货,以及先入库的货箱出货;若出库的数量大于单箱数量,机器人需多次搬运,系统自动根据货箱物品数量匹配次数;
C:货箱搬运至拣货平台时检测重量,系统对比测量重量与系统储存记录重量,若存在过大差异则系统报警提示;
D:人工按单据数量取出物品并实时检测重量,根据数量计算出取出物品后剩下重量与检测重量对比,若存在过大差异则系统报警提示;合适则执行货箱返回入库,并将测量数据自动录入系统;若应返回的货箱,一段时间后没有操作返回入库,则系统一直提示,直至返回库位;若整箱货出库,即此箱货品全部取完,则不用返回入库;
4、自动仓库入货
A:选择入货单据后,系统合计物料的数量,区分存储在自动仓库内外的物料;
B:将已清点好物品及贴好货箱识别码和物品识别码的货箱,搬运至拣货平台,扫码或者输入对应物品号及货箱号,系统匹配到对应入库物品及货箱后测量重量,并将计算重量与测量重量对比,若存在过大差异则系统报警提示,并调整其物品单重或货箱毛重,合适则进行入库,并将测量数据自动录入系统;
C:关于系统计算货箱物品重量问题
1、)若物品为从未入过库的新物品,系统匹配到对应入库物品后计算时,需获取货箱毛重,或者物品单重;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手动录入;其二是即时测量,也就是通过从入库的货箱中取出若干个物品,通过测量的重量差,来计算物品单重及货箱毛重。
2、)若物品为有入过库的物品,默认获取之前数据,系统将计算重量与测量重量对比,若存在过大差异则系统报警提示,并调整其物品单重或货箱毛重。
D:关于货箱识别码和物品识别码使用问题
1、)在清点物品装箱时,使用事先做好的空闲货箱识别码和物品识别码,但入库扫码时需输入此货箱物品的数量;
2、)在清点物品装箱时,使用移动设备即时制做货箱识别码和物品识别码,生成物品识别码前需输入物品数量;入库扫码时自动获取物品识别码中数量;
3、)物品识别码中数量,仅是此箱物品第一次入库扫码时使用,后续此箱物品的出货及返回入库不使用。
5、其它出入货情况
A、货箱存放多种物料时出入库情况
1、)第一种情形、无需测量重量直接入库;
2、)第二种情形、出入库时仅测量并记录重量,系统不做运算对比;
3、)第三种情形、出入库时系统需对比计算重量与测量重量,需要维护此货箱毛重和所有物品单重;
B、往库位中的货箱加入物品的入库方式;
系统合计需入库单据,若此物品数量较少且之前已有货箱存在仓库中;可筛选出此物品数量较少的货箱出库后装箱入库;
C、入库时测量重量超重,则禁止入库;
8、区域划分、库位选择、货箱选择
A:根据物品种类划分区域;
B:按货箱重量、以及物品的使用频率、选择库位;货箱越重优先展示靠下层的库位,使用频率越高的优先展示靠近拣货平台的库位;
C:使用空闲货箱识别码时,优先使用靠前的货箱识别码;选择库位货箱时默认按物品数量展示选择;

网友:
这就像打麻将,你制定啥规则,就按啥规则执行,放入物体系统有记录,拿出物体也有记录,最后每个位置有没有货物,系统是知道的。

网友B:
一句话,怎么着都行,记忆、视觉、传感器什么的方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自动仓库存取货方式
A:物品存放在货箱中,货箱存放在一个库位中;
B:机器人到对应库位搬运货箱到拣货 ...

行业内人士?

网友A:
这只是,常见的一种存货方式。当然还其方式,比如医院的取药机器人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机器人上有相机,货架上有二维码

网友:
录入——识别

网友:
后台有记录!
库调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常见的一种存货方式。当然还其方式,比如医院的取药机器人就不一样了。

愿闻其详~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怎么着都行,记忆、视觉、传感器什么的方式很多

记忆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常见的一种存货方式。当然还其方式,比如医院的取药机器人就不一样了。

请教,医院的取药机器人是如何操作呢?天顶的轨道,好像只有一条吧,上面有多个轨道车?

网友:
有上位机的,即物料管理软件管理物料信息(位置,数量等)

网友C:
@云中漫步Sia 这个也是PL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云中漫步Sia 这个也是PLM吗?

NO,plm是管理物料编码和关联图纸的,功能和PDM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