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有啥问题没?

楼主(2023-09-07):
图片请逆时针旋转90度后再查看。
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还未标或者未标全。
其他还有哪些问题?
1.是否应该把螺母画成装配好的?但那样的话局部结构会太复杂了,再搞个局部放大图?还是把螺母的详图单独一张图?
2.螺母左端内部有个尼龙限位圈,图中有点看不清,如何解决?
螺杆端面中心也有个孔,也是有点看不清,怎么解决?
3.某人嫌弃尺寸标太多,只要重要尺寸,那么哪几个属于重要尺寸? 只知道孔距和孔内径会影响用户安装,其他还有哪些也重要?
4.各个视图的选择和表达有没有问题?某些结构,线条等是否有问题?
。。。

网友A:
零件图就零件图,组装图就组装图,搞不懂你这个图出的意义,是给加工看?还是给组装看?

网友B:
这个零件不叫花键轴,其是内花键,怎么称轴呢?这个零件是汽车传动轴上的连接件,名称叫传动轴凸缘.

网友(点评):
大佬除了技术贴都不回复的,厉害!

网友(点评):
又学到一个小知识,谢谢大佬

网友C:
装配图吗?只要三视图,其他都不需要,标上零件序号,配上零件清单,标注装配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装配图吗?只要三视图,其他都不需要,标上零件序号,配上零件清单,标注装配尺寸

如果要加工,每个零件单独出零件图

网友:
说实话,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图就零件图,组装图就组装图,搞不懂你这个图出的意义,是给加工看?还是给组装看?

按客户描述的要求用现成的东西改了改,给客户去确认的图。
所以只要重要点的尺寸,且可以不标公差。客户能方便的安装,不影响使用,寿命正常,外观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不叫花键轴,其是内花键,怎么称轴呢?这个零件是汽车传动轴上的连接件,名称叫传动轴凸缘.

对的。叫什么名称是销售定的。系统里只要有唯一编码就行。
大佬呀,能说说哪几个尺寸最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图吗?只要三视图,其他都不需要,标上零件序号,配上零件清单,标注装配尺寸

截面图一个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加工,每个零件单独出零件图

等客户确认后再出详细的零件图。

网友:
你这算是装配图还是啥?
肯定不能算是加工图,
估计你的客户看图有特殊要求,一般就是外尺寸配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图就零件图,组装图就组装图,搞不懂你这个图出的意义,是给加工看?还是给组装看?

人家就这一张图就把东西做出来了,不用画零件图的

网友D:
个人觉得你是想要装配图给工人看 “关键尺寸”就是装配晚他们要校验的尺寸 标出来就行
至于你说的尼龙垫 确实看不到 应该局部剖视图+放大图
螺母是非标件吗,尺寸需要标注那么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面图一个都不要?

三视图能体现截面图的参数,加工人员能看懂就不用出截面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你是想要装配图给工人看 “关键尺寸”就是装配晚他们要校验的尺寸 标出来就行
至于你说的尼龙垫  ...

是我没说清楚,这是给客户看的确认图。

网友(点评):
不仅你没说清楚,客户也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面图一个都不要?

主视图什么的可以剖视,加个轴测图都行,更形象

网友:
你这是几个图?太乱了。零件图和装配图分开。零件图主要是加工尺寸和形位公差,装配图表达装配关系和要达到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客户描述的要求用现成的东西改了改,给客户去确认的图。
所以只要重要点的尺寸,且可以不标公差。客户 ...

所以,客户说的,就可以不按制图的规则来办?正如客户说方言,你做个合同也是可以用方言写的,然后问别地的语文老师,你看得懂不?搞笑。

网友E:
有些时候,别一味顺着客户,他们需要的是学习机械知识,而不是我们教小白会看图。作为和客户交接的文件,首先是转配图,标注这个部件和其它零件联接的尺寸,不需要标注内部的任何尺寸,更不需要表示出什么螺母的内嵌尼龙件,用国标号就说明了是什么样的零件,如果连内嵌件都需要表示出来,那要国家标准干什么?再说你也不需要自己做标准件,标准件看着简单,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呢,不接触的也不懂。就标注和部件外连接的尺寸。如果有个别的旋转件,要标注出跳动公差的,也可以标注,也可以在技术文件或技术要求中体现。就如前面有个老兄说的一样。零件图就出正规的零件图,可以删掉需要保密的尺寸或者要求。但是不要别出心裁得出来这个一个图,装配图,零件图,爆炸图弄在一起,乱套了。不止是你乱了,客户更是乱了,因为他们脑子就没理顺。别跟着他们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时候,别一味顺着客户,他们需要的是学习机械知识,而不是我们教小白会看图。作为和客户交接的文件,首 ...

也有我的问题。不了解这个东西,导致不知道哪些尺寸对于客户来说重要。重新改了一下,内部尺寸确实没那么重要,满足使用要求即可。螺母也是,只要形状是客户要求的,尺寸不干涉就行,所以可以不标尺寸。

网友:
四个孔的位置就是和客户的别的零件联接的纽带,必须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