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活塞的O形圈很难装进去请问怎么能方便装进去

楼主(2023-09-07):
气缸活塞的O形圈比活塞内孔略大,很难装进去。请问怎么能方便装进去?

网友:
选型有问题?
之前有拆过气缸,感觉不难装啊!

网友:
略大是多少?按标准来怎么会装不进呢?

网友:
气缸还难装,使用压力这么低,应该很好装的,油缸的都很轻松的,口子处都会有倒角,一推不就进去了吗!

网友:
气缸不难装

网友:
直接换气缸

楼主:
|gemiusunyi发表于 09-07 09:18选型有问题?

之前有拆过气缸,感觉不难装啊!
一推总是挤得多出一段来,不知道怎么避免,望指教

楼主:
|Dandylian发表于 09-07 09:27略大是多少?按标准来怎么会装不进呢?
一推O型圈总是被挤得比孔多出一段来,请问怎么避免?

网友(点评):
1.选择质量好的O型图,2.看看圈槽的倒角及R部分,3.可考虑增加挡圈!

网友:
里面是有凹槽吗,感觉在抖音上经常刷到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推总是挤得多出一段来,不知道怎么避免,望指教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O型圈沟槽的加工尺寸标准,是按照那个车的么,挤压有拆料堆积不是加工问题就是选型有问题,看手册

网友(2023-10-21):
不要压到最后一点,要多留长一点,然后一次压进去就好,有时候要用到螺丝刀按压就去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