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弹簧的涨紧

楼主(2023-09-07):
如图,一个摆杆带着轴承涨紧同步带的外侧,这个应该靠人手拖动摆杆,涨紧后拧动固定摆杆的螺丝,为了防止它松吗?  还拿个拉簧拉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手动拖动摆杆的  靠着弹簧的拉力给摆杆一个力

网友:
轴承固定在支架上,弹簧拉着支架涨紧。

网友:
弹簧是必须的

网友:
这还得区分,是一个方向旋转还是说有正反转交替的,只有一个方向旋转的话,这样加弹簧张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那么大个齿轮,带小齿轮,小齿轮速度应该不会慢,如果是我,我是不会用弹簧去拉紧的,要问,就是没经验,也懒得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