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件的加工方式及费用

楼主(2023-09-07):
如图,两个喷红漆的齿轮,应该是铸造的吧?  用的是哪一种铸造呢? 砂铸吗?
   如果改为板加工然后掏空,具体哪一种加工方式成本高呢?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点评):
你也是敢说

网友:
一般都是锻造,不然强度不够
往深里讲,话可就多了

网友:
老的纺机几乎都是铸造齿轮,以前没有那么多钢板。

网友:
大的肯定不能用板切,你切废的材料都比有用的材料多

网友:
钣金加工再内部掏空加工成本高效率又低下,另外加工导致应力变形。应该是砂铸或者红缎毛坯吧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锻造吧,铸造强度不够,缺陷多啊

网友(2023-11-07):
要10个呀?为中国的铸造技术有个传承,别贪图这十块钱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