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受力分析及材料强度注意事项

楼主(2023-09-07):
利用同步带将透明的工件升降,2个力平行提升有那些地方要注意的?

网友A:
钣金挺多,注意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挺多,注意强度。

力分析一个重力向下,一个提升力向上,两个力平行。强度的大小与连接距离远近的关系?

网友B:
个人觉得向上提升机构 只连接同步带 不是很合理吧,同步带本来就是柔性材质,你这提升过程中不会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向上提升机构 只连接同步带 不是很合理吧,同步带本来就是柔性材质,你这提升过程中不会倾斜?

有2个直线和光轴导向,同步带只是提供上下的力

网友C:
结构问题不大,钣金厚度够了就可以了,你这么小的负载,为什么选用电机不用气缸,有停止位置精度的要求吗

网友D:
都是薄板,两个固定套的距离有点远,感觉上下运行过程中容易卡起,间隙放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问题不大,钣金厚度够了就可以了,你这么小的负载,为什么选用电机不用气缸,有停止位置精度的要求吗

没有气源,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薄板,两个固定套的距离有点远,感觉上下运行过程中容易卡起,间隙放大点。

有实践过,不卡顿,主要想请教受力分析方面知识

网友E:
我这里吃过亏的。就一点提示你一下。同步带的两端有个同步轮,同步轮的轴和钣金连接。在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强度。因为同步带是张紧的。在张紧的过程中,如果你安装轴的钣金强度低的话,会出现越张紧轴越斜,导致你电机带不动。这点要注意。很多工程师都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其他的就是平行度要调整好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同步带跟钣金联接处做成活动的,不要让皮带承受侧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吃过亏的。就一点提示你一下。同步带的两端有个同步轮,同步轮的轴和钣金连接。在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注 ...

好的,谢谢。这里3kg用上3mm厚的板了

网友(点评):
3mm的板刚度足够了

网友:
气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