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钻出三角形解决方法

楼主(2023-09-07):
硬质合金钻头钻芯片用塑料,钻出莱洛三角形。有人有经验解决吗?

注,普通钻高硬度钢时入口三角,出口圆形。这次钻塑料,入口圆形,出口三角。
有大神愿意分析一下吗?

楼主:
那个,不好意思忘了说明了,用的是okuma的机床,刀具也是涂层进口的顶级刀具厂家。
其次出现莱洛三角形也肯定是因为震动,首下长是肯定的,由于是精密用所以径也很小,这些是无可避免的。

希望知道的是为什么钻高硬度钢时入口三角,出口圆形。这次钻塑料,入口圆形,出口三角。
以及降低震动的加工条件或者钻头形状或者其他见解,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夹紧和主轴跳动,跟刀没关系

网友B:
塑料不吃力。把钻头角度磨钝点,进给速度小点,类似钻薄板。

网友(点评):
你是试图靠切削力压软材料变形以达到切削刃切削,加大切削力,不至于“扎刀”。在做不通孔,或者台阶孔的时候避免扎刀干穿了。

网友C:
圆规之所以画的圆,是圆心定的“劳”。你的钻头钻出三角形,一定是不能很好的定心。厚一点的材料可以修磨恒刃,是其成为一个“点”,以方便定心,当然要磨对称。薄的材料建议磨三尖钻头,尤其是塑料等一些软的材料适合。

网友:
我磨的钻聚氨酯钻头,我甚至把刃带都修磨了

网友(点评):
就是钻薄铁皮的三尖钻

网友(点评):
薄板倪钻,中部不参加切削,所以留小圆饼。这可能并不适合钻塑料,中部会与塑料挤压摩擦,塑料融化牵扯成丝,不易断,打绞。磨损大,稍微深点会发卡。可以试一下,只是分析。以前倒是相反磨得尖试过,效果还行。

网友D:
我之前也钻出过三角的。当时还感觉自己很有才。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基本情况就是钻头长度太长了。夹具松动,主轴摆动。
解决办法要看你当前钻头的情况。钻的材料的大小厚度等。
最好是先小钻孔,然后再不断的扩大。

网友(点评):
你这是回避了不会磨钻头的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钻出过三角的。当时还感觉自己很有才。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基本情况就是钻头长度太长了。夹具 ...

加上粗加工工序肯定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卖刀具拼的就是为客户创造的价值,牺牲效率肯定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夹紧和主轴跳动,跟刀没关系

主要就是就是钻头的问题,加工条件可能有一点关系。夹紧问题不存在的。跳动也是因为钻头和加工条件引起的,所以光说跳动没法解决问题的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不吃力。把钻头角度磨钝点,进给速度小点,类似钻薄板。

回答我听懂了,但是这个点评我真的没理解。钻头的数据不就是转速,进给,step feed啥的吗。难不成手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规之所以画的圆,是圆心定的“劳”。你的钻头钻出三角形,一定是不能很好的定心。厚一点的材料可以修磨恒 ...

我题都说了,我搞出来的是莱洛三角,我能不知道定不定圆的?反倒是老哥你知道钻孔钻出莱洛三角形的原理吗?刀具偏差低于0.1μ,但是跳动是不可避免的啊。还有硬质合金钻软材吗。。。三尖钻头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2023-10-10):
提高转速,减小进给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