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公司的电脑sw网格化无论多简单的模型都网格化不了

楼主(2023-09-07):
,一点就弹出来这个,进度条就不动了,电脑硬件没问题,高配的求大神提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

可是把一个面变为壳体就可以网格化一个面  可是这样没用啊

网友B:
可以把操作过程截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操作过程截图发上来

前面我有按分析的步骤设置,后面每次最后网格化都失败,我就什么都不设置了,直接网格化,结果不行,前面不用设置受力固定那些也能网格化的吧?

网友C:
把电脑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脑寄过来

哥在哪里

网友(点评):
俺在缅北

网友D:
1.换一台电脑看看
2.展示一下你这个图的设计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换一台电脑看看
2.展示一下你这个图的设计树

网友(点评):
去掉螺纹孔,分析的东西越简单越好

楼主:
去掉螺纹也失败,秒失败废了

网友E:
你们公司装加密软件没?

网友:
这种情况简单的办法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拉伸特征做一下网格测试,如果还是失败,那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软件问题 ,用安装包把这个分析模块修补一下 。

网友:
另外SW的计算结果,参考一下 可以,尽量不要直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公司装加密软件没?

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装了

那你可以找个没装加密软件的试试,我之前做流体分析的时候发现有加密软件的电脑一计算完毕就自动崩溃,后来找加密软件公司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可以找个没装加密软件的试试,我之前做流体分析的时候发现有加密软件的电脑一计算完毕就自动崩溃,后 ...

好的谢谢

网友:
solidworks的版本缘故吧

网友(2025-04-22):
网格划分,勾选网格参数,选择“标准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