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悬臂轴在板子上的固定方式

楼主(2023-09-07):
悬臂轴,悬臂距离约40毫米,轴受到的弯矩约为20000牛.mm轴的一端固定在铝板上,起初考虑是轴上加工外螺纹,然后板子加工螺纹孔拧入;
但板子比较薄,大概不到10毫米,而且是外露件,不允许打通孔,
轴在板子底下,现在在考虑把轴一端加工内螺纹,然后用一个沉头螺钉将轴固定在板子上;
但问题来了,一个螺钉这样固定在轴的一端,轴承受弯矩,螺钉是否存在弯曲变形?
感觉有点不妥呀,请各位大佬帮帮忙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受这么大的力,完整结构啥样的,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你现有结构,板子不到10毫米,有没有考虑过铝材的能不能受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这么大的力,完整结构啥样的,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你现有结构,板子不到10毫米,有没有考虑过铝材的能 ...

板子还没有完全设计完,而且不是我考虑的范围
模型就是矩形板,中间开个很大的口子,然后我这个轴在靠近角的位置

网友:
扭矩有点大,轴的直径多少呢,考虑多加几颗螺钉会好一些

网友:
可以尝试用SW的simulation进行一下模拟分析,你这个模型并不复杂。我看你用SW时间也蛮久了,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模块了

网友:
铝板与轴之间再增加一个转接件可行吗?转接件为平板与钢管焊接而成。轴与转接件之间的轴孔配合长度适当做长一点,转接件与铝板用4个螺钉连接。

网友: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反正文字描述我看着费劲。

网友:
自己先简单受力分析

网友:
肯定不妥,你板子10mm都不到,再打个沉头孔,更薄了,不知道焊接行不行

网友B:
20000牛.mm这个?超过板材许用应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0牛.mm这个?超过板材许用应力了吧。。。。。。

这个是悬臂轴的弯矩,老兄你怎么能判断出板子的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这么大的力,完整结构啥样的,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你现有结构,板子不到10毫米,有没有考虑过铝材的能 ...

这样的,板子目前厚10,老兄给的建议,谢谢

网友:
上图上模型

网友:
做块板和轴焊一起,整体用几个螺丝锁在铝板上

网友:
如果尺寸允许,建议将六方部位,改成一个平板,可以多安装几个沉头螺钉,受力会好一些

楼主:
|leioukupo发表于 09-08 08:15肯定不妥,你板子10mm都不到,再打个沉头孔,更薄了,不知道焊接行不行
焊接麻烦,板子是铝合金,轴是不锈钢的

楼主:
|wang123jun发表于 09-11 16:39如果尺寸允许,建议将六方部位,改成一个平板,可以多安装几个沉头螺钉,受力会好一些

谢谢各位,看了各位的建议,我有思路了,只能轴上搞个法兰,加工余量有点大

网友:
轴上长个法兰脚,然后再跟板固定,四颗螺栓起步

楼主:
|风之鲲发表于 09-11 21:46轴上长个法兰脚,然后再跟板固定,四颗螺栓起步
谢谢,就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