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夹头

楼主(2023-09-07):
数控机床中筒夹头,可以同时夹持2个台阶吗?

网友:
你想说的是同时卡住两个圆柱面吧。一圆柱面夹紧,一台阶面定位。同时夹紧两圆柱面属于过定位了。

网友:
加一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这个看着象一个內涨夹紧芯轴

网友:
同时夹两个外径的话,就是过定位了。

你想同时夹俩的出发点是啥?

网友:
可以,夹头是弹性的,有一点点自适应;但一般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看你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只是第一道工序或者整个加工过程中只装夹一次,你夹持两个台阶,可能是为了增大加持力,且夹持位置后期去掉或者夹持位置与此装夹加工出来的形状零件没有形位公差要求的话,那么可以,如果不是,那么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