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圆角如何做真空吸附

楼主(2023-09-07):
目前,有个产品需要CNC加工,工程,CNC急急忙忙的就投入试产,CNC产品要求的是产品固定牢固,不会在加工过程中振刀。
产品如图所示,真空吸附只能做到如图所示,CNC不满意,大圆弧角没有做到真空吸附;用普通三轴CNC,没法做弧面真空吸附槽;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

治具

治具

问题点

问题点

网友:
定做真空吸附治具,然后将治具固定住。

网友:
想到个那种联动的夹具。
一系列液压或气压操作的压杆,加工到的地方通过程序控制压杆抬起,没加工到的地方保持压紧。
需要设备和压杆控制联动。

网友:
多个小吸盘配合使用,模拟出曲面。

网友(点评):
组合式,太费时费力,拆分二次加工吗!有没有更成熟的方案

网友:
仿形真空吸附

网友(点评):
落差大,真心仿形到位了,真空槽没法做到位

网友:
怎么看起来边线R圆角不一样。

网友(点评):
异性曲面!

网友(点评):
大佬有什么吸盘推荐用来吸附大圆角!

网友:
朋友也用UG搞模具吗?

网友(点评):
老铁,用UG处理曲面产品,这个做产品加工治具的,图片是产品,外厂做的模具,我做CNC加工和其他的治具!大圆角弧面真空弄的我很烦躁,最后直接用做了个仿形压!真空吸附的话,想用真空吸盘做组合式,可是吸盘选型

网友:
把平面吸附的框架做成锥形,内部分布多个吸盘。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仿形治具的真空槽延伸过去就可以,就是产品形状是单边的,切削力大了可能吸不住。

网友(点评):
产品是加工外形,切削力就在真空槽边缘,切削力大,会产生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