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如何精准分割自己需要的部分

楼主(2023-09-07):
如图我只需要把圈中部分分割出来,其余部分保持原样,应该怎么设置草图和选面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建的模, 那就多实体。如果是导入的,拉伸切除再画上新实体。

网友:
分割组合。。

网友:
SW用分割命令一步到位

网友(点评):
看看是啥版块

网友:
直接编辑-分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建的模, 那就多实体。如果是导入的,拉伸切除再画上新实体。

正解。不过导入的也可以用分割实体功能,直接操作实体。

网友:
沿接合面做曲面,然后直接用曲面分割即可

网友(2023-10-10):
建议文件另存为   :xxx1;
建立草图   画方块  拉伸 选:交;
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