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图之后拖动尺寸均会变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9-08):
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图之后拖动尺寸均会变化是怎么回事?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解决?

网友A:
没设置1比1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1比1输出么

已经设置1比1了

网友B:
比例不一致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不一致把。

比例已经设置成1比1了。不是比例的问题,因为右边那个孔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例已经设置成1比1了。不是比例的问题,因为右边那个孔没有变化。

怎么可能不是比例问题 你看尺寸 都是从6变到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不是比例问题 你看尺寸 都是从6变到3

我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C:
看看你solidworks工程图里是不是用的自定义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设置的

  转完看CAD图纸尺寸  SW画100  *100 的长方体 到CAD上  画100长的线 看看是不是一样长的 然后看CAD的标注 里面设置比例 是不是1  如果这些都对 就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solidworks工程图里是不是用的自定义比例?

使用图纸比例

网友:
工程图左边,图纸1右键-属性-图纸比例改1:1,选中图,使用图纸比例,在另存为D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