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铁弯圆,怎么画

楼主(2023-09-08):
大神们指导一下,角铁弯圆,怎么画出切除部分的小三角,然后展开

网友:
刷视频,,,,,看过

网友:
随便找个激光切管机,画图都可以帮你轻松搞定

网友:
给三维,未标注参考3D模型。

网友:
画几个圆放样不就行了吗?在不行算下几等分算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