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理论力学该怎么学啊

楼主(2023-09-08):
如题,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视频课,然后进行学习的时候,刚开始还看得懂,后面已经看不懂了,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了。出来工作四年了,基本都在摸鱼,之前搞设计都是抄的,抄完也不怎么计算,以前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现在进行学习,感觉像看天书,好难啊。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学习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看书吧,网络里的资料未必都对。

网友(点评):
我也买过一些书籍,但是看不懂,那些计算都不知道咋来的,买过那个机械设计,也是只能看前面,后面的也是天书,现在不得方法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是什么专业毕业的?如果是看不懂,就是基础有些薄弱了。

网友:
B站有理论力学的大学课程视频,还是蛮不错的,事实上B站你可以找到所有大学本科里的视频,各种力学都有。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知识点都忘的差不多了,高中数学都记不得了,初中的可能都忘了,哎,难啊,。是不是要从初中数学开始重新过一遍了

网友:
学而时习之。 遇到具体问题再有针对性的练习才可能记得住

网友:
B站的高中数学,大学高数都有的,基础不好可以从高数学起

网友:
学习 机械原理,力学  等,要先把高等数学弄一遍 ,我现在就卡在这里,看书很费劲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是卡在高数了,好久没有用了,高数都看不太懂了,哎,好难啊

网友(点评):
高数一定要先学,所有理工科的课程都是先学高数,这个没办法,要不然力学的公式基本看不懂

网友:
这是一个枯燥而漫长的过程

网友:
学理论力学要先学高数的,还有大学的基础物理;机械原理这些基础课都要学,不然啃起来费劲,可以参考大学里机械专业的课程安排

网友:
建议去慕课MOOC

网友(点评):
好的,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高数不会的话,理论力学到后面你很难理解的

网友:
粗读教材时,关联到高数和普通物理的记不清的知识点记一下,认可结论继续读。有些问题点是用不同方法讲解的,有些方法可能是以前不常用的,看了感觉是新知识,和以前常用方法不一样,以前的又记不清,好像一下子什么都不会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看到熟悉的就全通了。高数物理的基础内容,设计手册第一章的基础资料看一下,基本上能看懂了。

网友:
我在学理论力学。建议你不要学了。第一个理由是,四五年都挺过来了,不会理论力学,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第二个理由是,理论力学很难。因为是理论性的力学,往往是将复杂的现实结构进行简化后进行分析计算,如何简化(建立力学模型)就是一个难题。第三个理由是,理论力学,学了也用不了。我看书上的有各种结构的习题,到了实际的需要用的时候,就是两眼一抹黑。就拿一个带曲线槽的镜筒来说,摩擦,力矩,怎么简化模型心里发慌。现实情况是一个综合性的大题,不光考解题能力,还考心态,考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
总之就是不要学。

网友:
跟你说个搞笑的。我见到过的司机,好像就没有正儿八经握方向盘的。

网友:
研究了一下。理论力学分为三个部分,静 力学,运动 学,动 力学。
静 力学主要是受力分析,运动 学是不考虑受力而对物体的运动进行几何计算,动 力学是综合前两部分能够分析物体某一位置瞬间受力情况。
举例来说,一个人玩单杠,甩起来身体以至于可以翻转。问:这个人最多可以每分钟翻多少圈?简化模型:质点在腰部,相当于带有绳子的钢球系在单杠上,钢球重量60kg,绳长0.8m。力学角度来说,静 力学分析,静止状态下,钢球受到重力和拉力,绳子两头受到方向相反的拉力。运动 学分析,v=欧米伽×r,翻转时做圆周运动。动 力学分析,就是结合前面两者,这涉及到绳子在极限转速下的断裂强度,也就是要算出力与转速的关系。生物角度来说,每秒种释放出的肌肉力量是有限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答案也许是相同的。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算。
静 力学最容易,运动 学涉及到很多数学知识比较抽象开始难了,动 力学是前二者结合,所以是更难。然而这三者结合只是理论力学上册,只是很多学科的基础入门知识。更进一步,还有下册,还有流体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结构力学、弹塑性力学、飞行力学、振动理论、断裂力学等等。

网友:
机械设计的最核心的力学是连续介质力学(最常规的是材料力学),而不是理论力学(质点和质点系)。

这玩意在中国没多少用,没人真的做机械设计,都是抄和经验,大家的机械设计巅峰就是毕业学位论文,现在做的产品设计。

网友(点评):
确实,现在感觉都是抄,没见几个有自主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