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这两张图纸

楼主(2023-09-08):
一张图是国外的,另一张是国内的。部分字段我抹掉了,不影响看图纸。如果给你加工,只提供PDF格式的文件。

网友:
所以你想问啥呢? 图纸问题?加工问题?价格问题?

网友(点评):
我指的还是图纸问题,就是说接到图纸要加工,要先看图纸尺寸是不是完整合理。

网友:
第二个15的倒角AA截面线不对,应该通过圆心吧?

网友(点评):
这张图纸是国外的。

网友A:
第一张不清晰,轮廓与尺寸线分不清,尺寸标注箭头都没有。第二张比较清晰,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你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不清晰,轮廓与尺寸线分不清,尺寸标注箭头都没有。第二张比较清晰,没什么问题

重发清晰图

网友:
现在CNC加工,尺寸是否完整不重要吧,只需要看公差,孔有没有漏标,其他干就完事了

网友(点评):
只要能按图做出来就好。

网友(点评):
有时候按图做出来也不行,真正应该是满足客户的使用需求,这个东西就很扯淡,纯看设计师水平了,公差粗糙度这些信息是否满足它的使用需求;不满足它要求,他可以变着法地说你东西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发清晰图

第几视角啊。。。。。。。三角画法?我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不清晰,轮廓与尺寸线分不清,尺寸标注箭头都没有。第二张比较清晰,没什么问题

第二个图更离谱。。。。两个圆弧的中心都不好确定,没中心,图形边界都是未确定的,加工就是天方夜谈了。

网友:
第一张图纸要扣画图的钱,视图方向都是错的

网友(点评):
就因为这个问题,和客户沟通,到现在没有回复。

网友B:
第二张图缺好几个尺寸吧

网友C:
图纸没问题

网友(点评):
好!出图高手。

网友(点评):
你把第二张图倒角画出来,我不信你能画的好

网友:
不废话,让对方提供3D源文件,哈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复杂点的只能我自己出3D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没问题

你以为的340中心在那里。。。。。我以为的是在这里,都能把图画出来,哪个对,哪个错?

网友(点评):
就在垂直距左边过来60的线上。

网友(点评):
我之所以发出此贴,是因为当时图纸下车间后,车间提出缺尺寸。第一个图缺少视图标示。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朋友的认真专业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朋友的认真专业回复。

客大欺店,那你就自己画3D,转2D对数,能够复原就可以接单,
然后提供3D源文件给对方确认,拿到对方书面确认后,再开工。

以防万一。

网友(点评):
对的,这是必须的,避免事后扯皮。

网友(点评):
重点是,加入画图费。按钟算,1个钟1000¥

网友D:
|喂我袋盐发表于 09-08 14:21不废话,让对方提供3D源文件,哈哈哈
只要实体格式就可以,不一定要源文件

网友(点评):
我接手的大多数图纸都没有3D图,只能自己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只要实体格式就可以,不一定要源文件

自己画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是这样,结构复杂的,画好后让客户再次确认,减少理解偏差,稍简单的,是为了让车间的工人直观识别图纸结构。无论复杂或简单,都是为了做出符合图纸要求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画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

出发点是好的,不过存在风险,建模与图纸意图要一致,有人核对两者的统一性吗?

网友:
仅对2回复,如果你注意R340的圆心(图最上有个十字标)在与主视图中下面那个通孔的圆心以及R100的圆心在一条直线上的话,这幅图就好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缺好几个尺寸吧

参看第19楼图,个人觉得不缺尺寸,但他左视图轮廓有点问题。

网友:
图一筋板3缺少厚度,虽然能猜到是10个厚,但没标就是没标,其次,底板1弧形槽是通孔还是盲孔也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筋板厚度尺寸在标题栏里写了。如果盲目找图纸做,就是错的。已经领教过多次了,我曾问过客户方,这是什么国标标准的画法,还是自创的,只回复按图做,,,,,,,就说到这吧。

网友(点评):
对了,忘说了,后来客户还是改了图纸。